EV200D用猫头鹰OWL 5.8G 图传接收机

楼主(2019-08-05):
EV200D 2个接收机耗电量大,效果不算太好;
如今,500元价位最佳选择OWL猫头鹰接收机已经可以用在EV200上(因为定义不一样,只能用在右端,猫头鹰屏幕反转功能正在修改,稍后奉上;);
左边的盖子可以DIY发光效果;
白色盖子可以自己喷漆上色;
黑色盖子强度高,耐脏

网友:
比原厂接收主要提升了哪些方面啊?

网友:
猫头鹰有一款外壳是带小风扇的。

我的猫头鹰放HD3上发热好大,有点想换这个外壳

网友A:
其实原厂的足够了吧,飞远就两个一起,近处就只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厂的足够了吧,飞远就两个一起,近处就只要一个

原厂基本是足够了 这不是重在折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厂的足够了吧,飞远就两个一起,近处就只要一个

原厂两个接收只是接收角度更多了,距离还是取最远的天线距离,天线之间不合作的。

网友(2021-01-04):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打印文件吗?我的邮箱是13659318188@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