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昆明本地油车高手支援

楼主(2019-08-05):
入了一辆二手贝拓5T,刚开始还行,后来调着调着就乱套了,现在实在没辙,车都拉不着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毛病,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车,关注一下。
<

楼主:
你是哪里的?

网友:
换火花塞
<

网友A:
化油器打开清洗了 注意别装错了 尤其底下的一个小滤网 一定要冲干净 然后重调油针 如果有说明书 照着说明书初始油针调 如果没有 主副油针顺时针收紧 然后主油针逆时针开1.2圈 副油针逆时针开1圈 油泡吸满油 然后 油门全开 风门关闭拉3-5下 油门撤回怠速 风门打开 如果发动机缸压正常 有电 油锤油管不堵 应该一下必着 必须换新火花塞 火花塞是易损件 不值钱 备上好几个 后期会调了 就不需要了 前期多备几个新的 反正 保证油路不堵 发动机有电 一般没啥大问题
<

网友:
着车以后你在细调 一次调16/1圈 然后听声音 如果不熟悉发动机 先调富油一点熟悉几天发动机 别怕坏 坏了也不值钱 几百块买个新的 然后第二个发动机就成大师了
<

楼主:
现在问题是这样,之前着车没问题,但是发动机没劲,根本不像38cc的,加速无力,高速上不去,停在坡上起都起不来,于是我拆了化油器和缸盖检查,再装回去就拉不着了。装配我确定没有问题,高压包间隙调了,火花塞换了,而且新旧打火都没问题,化油器也有油,问题是拆掉火花塞拉,感觉很轻松,一装上就感觉拉不动了,就是那种不通气,堵住了的感觉,活塞一点惯性都没了,拉的很费劲,这个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打开清洗了 注意别装错了 尤其底下的一个小滤网 一定要冲干净 然后重调油针 如果有说明书 照着说明书 ...

方便加个微信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这样,之前着车没问题,但是发动机没劲,根本不像38cc的,加速无力,高速上不去,停在坡上起都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