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直机mcp和ncp主板

楼主(2019-08-05):
有几个问题:1请教下这两块板子有啥区别?2这玩意不是挺贵的得吗?咋成白菜价了3买一块放在四通飞机比如hcp100中 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白菜价只能你自已找原因了。
放在HCP100上使用,舵机接线顺序不同,另HCP100不是四通机,HFP100才是四通机。

网友:
硬件一模一样也没用,烧个程序就变成别的东西了。

网友:
NCPx  这个板块有大神改过,你可以查一查。

网友:
左边是驱动有刷电机,右边是820空心杯电机的。右边的出的晚一点。

网友:
hcp100是啥来着都快忘了,是山寨fbl100的那个无刷小六通吗,那就不行,主要是舵机控制全在主板上。fbl100基本可以用就是舵机需改线我记得。直接用地平线舵机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重点是其他配件难搞啊,一代经典,哈哈…收藏了几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