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 花牌 格氏 小电池容量测试

楼主(2019-08-05):
都不是新电池,只对该次该电池负责:

先做一个4线测试工具

用带上位机的EBC-A10测试仪

测试5款电池:

结果如下:
高能650mah 4s

花牌550mah 4s

高能520mah 4s

高能300mah 3s

格式 450mah 4s

网友A:
这个能不能解读一下,到底要对比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不能解读一下,到底要对比啥东西?

对比实际容量跟标称容量差别有多大

网友:
看来还是格式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实际容量跟标称容量差别有多大

品牌标称容量实际容量比例
高能
85.23%
花牌
84.55%
高能
83.08%
高能
88.00%
格式
86.22%
就是这样高能波动比较大,花牌很垃圾,格式很稳定?

网友B:
如果不是全新电池。对比的容量没什么参考意义。也许某个电池曾经不注意过放了一次。或者某个循环多了一些。整体看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全新电池。对比的容量没什么参考意义。也许某个电池曾经不注意过放了一次。或者某个循环多了一些。 ...

正解。不过我小容量电池我比较喜欢花牌和高能,大容量格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全新电池。对比的容量没什么参考意义。也许某个电池曾经不注意过放了一次。或者某个循环多了一些。 ...

改天我找全新的试试
我怀疑就没有一个是足容量的

网友:
我恒流放过18650,基本足量,软包电芯没见过足量的

网友:
其实都半斤八两,差别没有那么大。

网友:
感觉对比来看格式稍微好点,不过毕竟小电芯差异不大,这几个感觉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
容量也重要 大牌子容量都不会差太多
我更看重内阻

网友:
格式价格摆在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