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调参不了

楼主(2019-08-05):
用的是futraba遥控    接收机是R2001SB   然后进BF调参,发现接收机通道没法显示跟调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为啥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思翼遥控器,用的思翼mini接收机

网友:
固件刷错了 或 版本太低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