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乐迪minipix装280穿越机不能定高飞行。

楼主(2019-08-05):
朋友们,我用乐迪minipix装了一架280穿越机,为什么把开关打到定高飞行上不能定高飞行而是直接降落,打定点也是直接降落。

网友A:
电脑端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油门要打到悬停位置。

网友C:
说明没打定高的时候你的油门没有达到中点,也说明你的动力比较强,不用到中点就可以悬停,记住不打定高时候油门位置,去地面站参数里把定高油门调整到实际定高的油门数(默认是中点),因为你油门没达到中点就可以悬停,当打开关定高时候,飞控认为你油门在中点以下,自然就发出降低高度的信号喽,不知道你听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