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 V4 莫名断动力的举个手

楼主(2019-08-06):
手头应该是四个好盈60A V4遇到同样问题了,有两次彻底关断动力导致掉水里了,后边这次晾干了、吹干了一直没时间装好呢。也是没办法,公司边上都是水,又没时间出去找场地。
低压保护设置的停用状态,至于软关断和硬关断,选的软关断,其实按理说选哪个无所谓了,因为低压保护设置的停用状态。况且电池没问题,又是刚起飞不久,即使电池有问题也不可能几块电池都有问题的,换过遥控器和接收机和电机也问题依旧,经过多方面分析,还是电调问题。

希望厂家彻查原因,这个问题太痛苦了,上100A还有点太大太重了,飞机是富丽380。

网友A:
又不只有好盈电调,可以买凤凰,亚拓等等,大家都不用他的了,厂家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B:
查一下bec输出,现在的舵机用电非常大,供电不足就热保护,希望能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bec输出,现在的舵机用电非常大,供电不足就热保护,希望能找到原因

出现保护的时候,电调会降低功率,还是直接关闭输出?

网友:
有过两次换了一个新的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只有好盈电调,可以买凤凰,亚拓等等,大家都不用他的了,厂家自然就明白了

上次收了个亚拓600带的就是凤凰80A HV电调,感觉设置麻烦就换了好盈高压100A V3,亚拓的以前450L用过45A,感觉缓启动不好,有时还貌似没有缓启动,后来也不用了,好盈的总体还不错,只有以前100A V3遇到过空中断动力。

网友:
好盈的售后还是不错的手头两个50a都掉过程序,返厂回来就没问题了。厂里还免费换了个外壳~

网友C:
过热保护了,加强散热

网友D:
樓主

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希望對你有幫助

BEC問題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热保护了,加强散热

没有过热,气温不高,几乎都是是刚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过热,气温不高,几乎都是是刚起飞。

飞控问题不是过热,就是bec供电不足。范围很小的。况且电调也不是很复杂的东西。直机电调相对于固定翼电调多了定速,缓启动什么的。散热不好不是说飞了多久,有时刚启动不到30秒就保护了。也许这个电调热保护设置的低吧,如果能设置自己设置一下保护温度,调高一些。

网友:
60a  v4断过一次,刚起飞推了把螺距就断了,最近一直正常,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加个风扇,很重要

网友D:
影片中的電變就是好盈
雖說是100A
但是 60A 經過測試後也是相同狀況
供參考

Patric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影片中的電變就是好盈
雖說是100A
但是 60A 經過測試後也是相同狀況

这个问题有没有和厂家反应过?他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另外电调触发bec保护的概率和bec设定的电压高低有无关系?另外要怎么测试才会触发bec保护?我反复推摇杆并未发现bec断电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过热,气温不高,几乎都是是刚起飞。

同样也是温度不高刚起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有没有和厂家反应过?他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另外电调触发bec保护的概率和bec设定的电压高低有无 ...

zm大
很高興能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這邊我要再次強調的一點就是
直升機電裝是一個開放性控制系統
各種電裝的來源, 品牌, 規格相當多且廣
很難確保任何的組合都不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我影片中就是個例子
電變, 舵機都是良品
但組合起來就有隱藏性相容問題
所以很難歸咎是哪個電裝
所以如果把電變與舵機分別送為各自的廠商進行維修
最後得到的答案應該是良品無損壞
有遇到類似情況的飛友應該不少吧
哈哈哈
回到正題
Q1: 你問到有無反映給廠家?
舵機部分 :
目前台灣有幾家舵機廠商
在看過影片後
已經著手導入影片中的改善對策
電變部分 :
我未跟好盈聯繫
確定亞拓有看過這影片
至於後續我就不得而知

Q2 : BEC 被觸發的概率
首先強調
並非所有問題都是這因素引起
BCE 進保護也並非都是電變問題
相容性引起的問題其實機率並不高
但是一旦發生
很難被找到真因
如果要複製這現象
最容易測試的條件是靜態測試
也就是機體平放
搖動油門搖桿讓字盤三個舵機同時快速上下移動
因為動作同步
所以最容易引起反電動勢產生波型疊加現象
因此也比較容易複製出 BEC 進保護的現象

Q3 : 和 BEC 設定電壓高低有無關聯
你問到重點了
是有相當大的關聯
因為電壓越高
所引起的反電動勢電壓也會越高
所以要測試 BEC 是否有被觸發進保護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將 BEC 調到 8V 輸出 (以好盈的電變為例)
如上述的方式測試
看看系統有無重啟
如果重啟
再將 BEC 電壓設定為 5V 輸出
再用相同方式測試
如果系統穩定沒重啟
那應該就是反電動勢在8V 的時候觸發到 BEC 過高壓保護點了
但是這種方式可能要反覆多次後才能得到較為確定的驗證
最好的方法還是用儀器量測
但是這部分困難度就會高很多

以上心得供參考

Patrick

网友:
举手,好盈60A V4断过5次。电机mx460,舵机deko1102,6125,神经元陀螺,电调就储存式定速一下,其他设置无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zm大
很高興能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這邊我要再次強調的一點就是

感谢P大回复,分析一下个人觉得还是将bec改为6v保险些,如果改ubec不排除ubec也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
v4早期好像要加电容,现在的不知道了。要是掉程序的话也只能发回好硬刷了。

网友:
我的发回厂家检测说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看来不是个例希望厂家重视一下

网友F: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调和电机的插头,最好重新焊一遍,接电池的插头6S时间长了接触打火会氧化,要定期更换,接油门的端子最好用镊子压一下,这样插进去会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电调和电机的插头,最好重新焊一遍,接电池的插头6S时间长了接触打火会氧化,要定期更换, ...

你说的这几点都很重要,平时我也经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