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减震问题。

楼主(2019-08-06):
魔友们汽油机减震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我之前用的是20CC发动机。有尼龙支架。就不需要减震了。我手里有个DLE35CC的发动机.磨机的时候感觉震动真的很大。是直接用铝柱和防火板连接还是需要另外再配一个减震?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减震。不吝赐教。

网友:
橡胶垫, 3-5mm左右厚就行, 直接垫在铝柱和防火板之间,

网友:
去淘一条减震牛筋空心棒,然后自己切割成需要的垫圈就可以了

网友:
用牛筋垫。不过一般都不用减震,直接拧就行

网友:
对的,就用 橡胶减震器 。。

网友:
减震太软导致震动更大  30cc的没必要 直接装就可以了  飞机比你想象的要耐操的多

网友:
别减震,我就是装了减震反而震动更大,再加上每个螺丝拧进的行程量不能保证,还容易偏转右下拉角度,影响拉力线。直接硬怼!

网友:
直接干就是了,
越垫越震

网友:
对于小飞机来说,确实时越垫震动越大,35cc直接装上去就行了。
我飞过3w157,这个不垫不行,震动太大。橡胶减震很危险,两头螺杆,中间橡胶,会脱出来的。
牛筋棒比橡胶减震强。

楼主:
那还是听大佬的。。。。直接干。。。垫毛。。。

网友:
用过很多办法减震,最后直接怼的路过

网友(2019-12-20):
减震还是有必要的,严格来说这个叫隔振

网友:
减震还是有必要的,严格来说叫隔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