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超级热,手都烫伤了

楼主(2019-08-06):
如题,这套舵机是新买的不超过5个起落,而且非常丝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起落下来电机热很正常呀可是舵机也热我就搞不懂了,其他舵机一点不热就升降舵热~手都烫伤了,是不是距离的太近了?不科学呀~什么问题

网友A:
升降舵负担大,  一般打舵习惯都是前后 要么左右
可以对换两个舵机位置 再试一下。如果还是那个烫就是马达坏了

网友B:
稍微比其他舵机热点正常,但是差距非常大就有问题了,你和别的位置舵机替换下试试,如果还是原来那个舵机热就要小心了,可能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比其他舵机热点正常,但是差距非常大就有问题了,你和别的位置舵机替换下试试,如果还是原来那个舵机热 ...

已经挂过一个了又新买的一颗舵机但是还是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负担大,  一般打舵习惯都是前后 要么左右
可以对换两个舵机位置 再试一下。如果还是那个烫就是马 ...

马达很暴力怎么会坏呢……700的电机哪有不烫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很暴力怎么会坏呢……700的电机哪有不烫手的

我说的舵机的马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挂过一个了又新买的一颗舵机但是还是热

那说明这个方向震动大 十字盘感度降低一点

网友C:
感度不合适,舵机一直在频繁的震荡导致的。调你陀螺仪感度

网友D:
还有电调输出电压看一下,8.4V热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调输出电压看一下,8.4V热是正常的。

我是7.5V供电其次只有升降舵机热其他一点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不合适,舵机一直在频繁的震荡导致的。调你陀螺仪感度

十字盘高度80应该刚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这个方向震动大 十字盘感度降低一点

我试试看

楼主:
拆下电机一点不热,只要装上电机,电机还没热呢舵机已经烫手了

网友:
电机离舵机太近,电机转子是强磁,这样环境下的舵机死的快,解决方法就是换舵机直驱,这个结构双推拉不怎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负担大,  一般打舵习惯都是前后 要么左右
可以对换两个舵机位置 再试一下。如果还是那个烫就是马 ...

  恩,,赞同 ,,换个 位置 再看结果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下电机一点不热,只要装上电机,电机还没热呢舵机已经烫手了

看你叙述:【拆下电机一点不热,只要装上电机,电机还没热呢舵机已经烫手了
那真的是 马达的 磁场干扰 。找 矽钢片 叠三
放在 马达与舵机之间 。。。用 薄型 3M 双面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下电机一点不热,只要装上电机,电机还没热呢舵机已经烫手了

你这个是不是涡流损耗过大导致的发热啊?

网友:
哪里不合适从新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不是涡流损耗过大导致的发热啊?

内行人

楼主:
改在这个位置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叙述:【拆下电机一点不热,只要装上电机,电机还没热呢舵机已经烫手了】
那真的是 马达的 ...

放不开的,改在了后面

网友:
这个电机转子外壳有磁,旋转会有交变磁场。你换一个转子外壳没有磁性的电机试一试,当然只是我的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不开的,改在了后面

恩,把那个 舵机 放后面,是个好办法。

网友G:
如果装上电机才出现这个情况,我建议你检查电机固定螺丝是不是太长了顶到电机线圈,使整个机架带电了。我也遇到类似情况,当时是电机一通电陀螺就自检重启,指示灯乱闪,后来把电机螺丝换短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装上电机才出现这个情况,我建议你检查电机固定螺丝是不是太长了顶到电机线圈,使整个机架带电了。我也 ...

不是的,拆下电机单转我把一块铁片放旁边一会就可以点烟了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拆下电机单转我把一块铁片放旁边一会就可以点烟了哈哈哈

那就是涡流损耗?交变磁场在舵机的铁磁性金属内产生了涡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涡流损耗?交变磁场在舵机的铁磁性金属内产生了涡流。

说的很对~OMG的这个马达就这样,蝎子的电机也不行,亚拓的电机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OMG的这个马达就这样,蝎子的电机也不行,亚拓的电机就没事

还有一种办法解决,搞一块铝薄片贴在舵机对着电机的那一侧,可以试一试。

网友:
频率选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OMG的这个马达就这样,蝎子的电机也不行,亚拓的电机就没事

這種強磁就這樣
加速猛扭力大
可是轉不快發熱高
而且軸承傳動周邊損耗都大
我用亞拓的好幾年都不用管他
蠍子的就換了好幾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