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制车船方法

楼主(2019-08-06):
华科尔d10是一款很不错的遥控器,性能稳定,至今没有失控过,而且价格不高

这款遥控默认设置只有直升机和固定翼,用于控制车船,没有现成的方法。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接收机是rx1002,也是非常经典的,一般90-100一个。

先放一张我车辆的照片

现在开始设置,
最好延续自己的操作习惯,和飞机一样,这样即使换控,也不至于手生了
一般左手上下控制油门,右手左右控制方向。
刹车,倒车用一个三段开关控制。

rx1002很多通道是默认的,其中aux1是螺距通道。我们要把电调的油门线插到aux1通道,这个很关键。
然后把方向舵机插到,副翼 aile通道。

选择直升机模式

打开混控

选择常规混控

油门和螺距1:1混控

再进去 螺距曲线 设置,常规曲线设置如上图,

然后,拨动右上角飞行模式三段开关,设置中端的曲线,如上图

最后是第三档开关的设置。曲线

然后如果发现方向反了,可以进去逆转设置 将螺距反向就可以。
简单不?大家学会了吗?

最后来一张遥控和车的合影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A:
恕我直言,不可以把油门线接到升降通道不就可以前进后退刹车了么,而且也不用设置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不可以把油门线接到升降通道不就可以前进后退刹车了么,而且也不用设置遥控了

第一,和原直升机和固定翼操作手法习惯不同,油门是左手。我这样设置,左手油门的魔友,大家可以直接用。
第二,华科尔d10,升降通道可以使用,但是没法设置油门曲线了,只能一条直线。

网友:
这车看起来好牛逼

网友:
刷个Deviation固件吧

网友(2019-09-07):
之前一直想用开关控制倒车,谢谢lz分享

网友:
车看着真牛逼 前后摄像头,全方位防碰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