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糕umini

楼主(2019-08-06):
就是图中测量电池电压串联22k那根线怎么连啊?实在看不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大概估计可能也许是电池(在规定的电压范围的电池)正极串联22K电阻接到通道1的信号针脚(有可能同时接了舵机的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