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ewake激光雷达TF mini在穿越机F4飞控上能实现什么新玩法呢?

楼主(2019-08-06):
实用的功能和脑洞大开的玩法期待万能的广大模友来实现。
此处只搭好台,抛砖引玉

楼主:
气压计作为目前飞控高度测量的主要传感元器件,虽然满足大多数时候的定高需
要,但是精度差强人意,尤其是在高级飞行中,例如自动化起飞和着陆很难确保气压数
据的准确性,为了实现高精度的测距定高(地形模式),辅助自动起飞降落(尤其是固
定翼飞机),以及诸如避障等功能,可采用TF雷达连接F4使用。
本文档将介绍如何使用TF雷达与F4建立通讯。TF雷达将作为测距仪,在F4的声呐
传感器选项中显示出来。
设备和接线说明
TF系列雷达有TF03、TF02、TFmini-Plus、TFmini,它们都拥有UART接口的版本,
可以直接与F4焊接相连,需要占用F4的一个UART接口。接线时,注意线序对应TX-RX,
RX-TX。
以OMNIBUSF4 SD为例,占用UART1接口,设备接线线序如下图。

地面站和F4固件说明
TF雷达与F4建立通讯需要借助地面站进行配置,并且烧入对应可支持通讯的F4固件
版本。此次介绍三个常用地面站进行演示,分别为:
“Betaflight”、“Cleanflight”和“Inavflight”。
地面站 可支持固件版本 下载网站
BF
3.3.2
3.3.3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releases
CF 2.3.2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INAV
2.2.0
2.2.1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releases
为了保证功能的齐全,请使用最新版本的地面站。

Betaflight Cleanflight 地面站的调试
BF 和 CF 两个地面站的调试步骤一致,所以此次以 BF 调试为例,所用F4飞控型
号为OMNIBUSF4 SD。
调试步骤如下:

Inavflight 地面站的调试
地面站:INAV。所用F4飞控型号为OMNIBUSF4 V3。
调试步骤如下:

注意事项
①TF雷达应是出厂默认的串口模式
②F4飞控端的串口应不被接收机等其他外设占用
③F4飞控应水平放置,否则会出现“-1”值
④BF和CF源码中,有“TFMINI”和“TF02”两种协议,
协议 可适用的TF雷达 输出范围
“TFMINI” TFmini、TFmini-Plus、TF02、TF03 0.4-12M
“TF02” TFmini-Plus、TF02 0.4-22M
⑤TF03不能在INAV中适用

网友:
装个酷睿i5处理器,实时避障,自动飞赛道

网友A:
有点给超跑装ACC的感觉

网友:
做个记号,有机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给超跑装ACC的感觉

穿越机的飞控不一定只能给来竞速和freestyl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