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环奇727问题

楼主(2019-08-07):
从隔 壁航模板过来,玩过直机、穿越、固定翼。
翻了不少帖子,入727试下手。

1,主传动轴转动时偏心大概1-2mm,震动及摩擦,相对直机的尾传动,恐怖!
因是店家全部组装好的,暂无时间重装。
这是安装问题,还727的通病,还是这个档次就是这样?

2,轮胎转动也偏心的!
没拆下轮胎检查,无法确定是轮轴还是轮胎的原因。
同上,是安装?是档次问题?

或者,727就是这样的?
<

网友A:
727就这样,是玩具,不是模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7就这样,是玩具,不是模型

您这一盆水泼得好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7就这样,是玩具,不是模型

对于这价格没话说,国产精度就这样,有追求买正宗死老鼠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价格没话说,国产精度就这样,有追求买正宗死老鼠哈哈

大神,来个你所说的 "正宗死老鼠” 关键字吧

这五个字,宝上真没有

网友C:
727就是这样的,没事的,按照自己的想法玩,也不是容易就坏的,我有很多短卡,但还是入了一台7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7就是这样的,没事的,按照自己的想法玩,也不是容易就坏的,我有很多短卡,但还是入了一台727.

谢谢告之

也许这就是那些模友爆轴承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告之

也许这就是那些模友爆轴承的原因。

改了两驱,电机齿轮13T,S8C120A电调,4400KV电机,3S电池,电机最高转速48000转,调整了减震的安装,减震器内部加装了单向阀,姿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搜traxxas短卡
<

网友:
727就不用要太多了,坏了就修,等你感觉一点一点买配件很麻烦时,你会开始一堆一堆的买配件,此时你会发现你的手法已经进步了,已经基本不会撞坏了,最后就闲置了一大堆配件。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价格没话说,国产精度就这样,有追求买正宗死老鼠哈哈

玩模型,想着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一盆水泼得好爽啊

不信你买个试试,爆艹看要不要你修两台车的钱。
<

网友D:
对于这个级别的车,我觉得楼主就不要追求精度问题了。建议换一个思维,不管他偏心多少,最好的思想不在于偏心损失和带来的响动。而是在于,怎么样提高效率和保护。因为这辆车入门都算不上,如果机转车很快就会用不上它,如果一味的追求精度你会发现,这种段位没人会为了727这种车做高精度配件,主要还是成本和售价的问题。如果防护做不到位,恕我直言,追求它你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不通用配件。所以关键点还是防护和效率提升重要点。不喜勿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个级别的车,我觉得楼主就不要追求精度问题了。建议换一个思维,不管他偏心多少,最好的思想不在于偏 ...

非常感谢回复!
在第一次外出跑车前就做了个玻璃钢的防护壳。

这是回来之后拍的,竟然没有一丝擦伤,有点意外。

也许经常提醒儿子,玩得比较谨慎

至于提高效率指的是什么,愿闻其详。

最近还想折腾,比如:
1,想换134mm的大脚轮胎,担心扫齿,或是电机带不动
2,想把12mm的结合扩为17mm,上8车的平跑胎(直径100mm),玩玩漂移,但轮子的偏心又有些感觉将来会有无奈的时候。

翻过很多帖子,让我一直压着这些想法。
但过了一晚,总有清购物车的冲动。

网友(2019-09-07):
引用 网友C:
改了两驱,电机齿轮13T,S8C120A电调,4400KV电机,3S电池,电机最高转速48000转,调整了减震的安装,减 ...

大佬的护甲做的不错啊,能分享一下做法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
在第一次外出跑车前就做了个玻璃钢的防护壳。

你的护底是怎么做的还有怎么固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护底是怎么做的还有怎么固定的?

贴着车架先用纸板做一个样版,然后再套裁铝板就行了,固定都是利用原车的螺栓或是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着车架先用纸板做一个样版,然后再套裁铝板就行了,固定都是利用原车的螺栓或是孔

厉害啊,车也真漂亮,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护底是怎么做的还有怎么固定的?

找块泡沫磨成大致的想要的样子,当模具,然后一层一层的贴玻璃布,固化后切割,打磨即可。

用三个自攻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块泡沫磨成大致的想要的样子,当模具,然后一层一层的贴玻璃布,固化后切割,打磨即可。

用三个自攻 ...

哦,这样啊,那不如把车壳子拆下来,然后做模具直接贴上去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