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强迫症患者改造t16 jumper

楼主(2019-08-07):
自从出x9d转到t16控到手里一个多月了,选择它的原因内部做工和系统还有售后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外观仿futaba没啥可说的,用了一个多月吧,整体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性价比很高,售后也给力。

但是本人是属于那种重度强迫症患者,六档按键和上面两个旋钮缝隙处漏光实在是看的不爽,说干就干,选了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点了颗香烟,拆控

的,拆到这一步,整个控摇杆也拆了,边框也拆了,到最后发现只要拆掉旋钮开关两边这俩螺丝就能取下来前面黑色的罩子,顿时深吸了一口烟,猛逮了一口,心里一万只草泥马飞过。。

通过观察,光线是由主板上六颗led传导到按键下面的六个圆柱形上面的,想要不漏光,只能用黑色不透光的东西包裹起来,让六个按键的光线传导互相不干扰,找了根最细的热缩管,还是粗,于是上火机,烤!

变细后,剪下来,正好能套在上面,

这个完工,接下来就是旋钮缝隙处漏光的问题,观察了一下,只要找个合适尺寸的东西挡在两块主板的中间,就完美解决问题

于是翻箱倒柜,找来老婆大人买的防霾口罩的袋子口上面的塑料又薄又硬,黑色的,裁剪好合适的尺寸,卡在两块主板中间的螺丝住上,他妈的完美。

再然后,怎么拆的怎么装上去,开机。完美解决漏光和按键光互相干扰的问题。

1.2.5.6按键亮起的时候旋钮缝隙漏光完美解决!按键光线也不互相干扰。

另外吐槽一下,好多群里都会有伸手党,但我发现这个jumper群里特别多,说明书也不去看,上来就问一些很简单而且说明书里能找到的问题。一个产品拿到手最起码得阅读说明书,再提问题,好多问题说明书里都有,只是有些人就是不去看,咱也不知道现在玩航模的年轻人咋就这么浮躁,换成x9d刚刚出来那年,某凯有说明书?还不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去百度翻译,找梯子fq去看老外的视频,想办法去研究这个开源控,现在有没有说明书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些伸手党群管理怼的杠杠的,最变态的是管理还能记得同一个问题在群里提问的次数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哈哈。
发完贴,睡觉。

网友A:
学习了,我也一直想遮一下,等官方内置高频头出来一次拆控全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也一直想遮一下,等官方内置高频头出来一次拆控全搞定。

会出内置高频头吗?感觉很多人觉得这个外置通用高频头正是卖点啊?

网友B:
群号多少啊,另外这个控可以插黑羊cf不

网友C:
可以像x9d一样直接给r9m高频头升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像x9d一样直接给r9m高频头升级吗

可以,我弄了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号多少啊,另外这个控可以插黑羊cf不

听说可以,但是我没有黑羊,哈哈呵

网友D:
估计没有内置的高频头,要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号多少啊,另外这个控可以插黑羊cf不

完美黑羊CF  不用任何设置。

网友:
我想入航模的坑,但是又什么都不知道,先入手的jumper t12,t16至少还有个资料啊,t12啥都没有,有很多要问的问题啊。唉,算是给一小部分人洗白吧

网友E:
大神,请教下怎么把jumper T16接在电脑上玩simulator, 我是用steam正版的,直接插USB线选joystic,在游戏里完全没有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没有内置的高频头,要自己改

论坛已经有四合一改内置的了,群里也有代改高频头的,由于没有电工基础,初步设想直接拆四合一外壳,把射频板子放控里,外置一个915,然后内置四合一的usb口引出到电池仓方便升级,用一个开关控制针脚的连接,等于是外置了两个高频头。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号多少啊,另外这个控可以插黑羊cf不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已经有四合一改内置的了,群里也有代改高频头的,由于没有电工基础,初步设想直接拆四合一外壳,把射 ...

没搞懂这么做的意义,本来就是一拔一插的事,犯得着这么大费周折么

网友:
X9d 确实难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已经有四合一改内置的了,群里也有代改高频头的,由于没有电工基础,初步设想直接拆四合一外壳,把射 ...

内置了是不占用外部接口,不是放在控里就是内置,程序也要改的。要不高频头放进去了接口还用的外置接口,因为程序没变,外面空出来的接口也没有用啊,一个接口不能同时接两种模块吧。现在官方opentx不支持内置的多协议接口,高手修改了支持的。

网友:
自古模友多奇志,要想完美全靠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了是不占用外部接口,不是放在控里就是内置,程序也要改的。要不高频头放进去了接口还用的外置接口, ...

群里已经有人内置高频头了,但是内置后,不能正常用遥控直接给高频头升级固件了,以后再出更新,得拆控才行,所以,才想把四合一直接放控里,外置用915,然后用开关控制两个高频头的通断,可以说是两个外置,用开关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请教下怎么把jumper T16接在电脑上玩simulator, 我是用steam正版的,直接插USB线选joystic,在游戏里 ...

试试换条数据线,实在不行买个加密狗吧,我的也数据线连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已经有人内置高频头了,但是内置后,不能正常用遥控直接给高频头升级固件了,以后再出更新,得拆控才 ...

用开关切换也不错,如果以后opentx固件也能支持内置就方便了,好像目前只支持睿思凯高频头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已经有人内置高频头了,但是内置后,不能正常用遥控直接给高频头升级固件了,以后再出更新,得拆控才 ...

切换开关好不好弄》?

网友(2020-01-08):
要买这个控的想好了你是想玩飞机还是想玩控,说是神控能连万物有个毛线用,看说明书翻论坛的琢磨好几个星期把接收机对上频了就兴奋不已,过了几天想出去玩到飞场设置发现全忘了!还有这个厂家的售后群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别人问了一百次能说明什么?不就是说明书不完善么?把时间全用在外观抄袭和销售上了,说明书说的不明白,群里解答不耐烦,弄个论坛一共就十五个帖子写的教程也都是好多人看不懂。到群里你还不能说你看不懂,马上一帮沙雕出来说你没脑子。做着光顾赚钱不耐烦售后的生意,花点钱,请点像泡泡、兔蛋一样的高手出几个常见问题的视频教程不就全解决了么!

网友:
我逐页看了说明书,还是不知道怎么对频。最终还是请教别人和看视频解决。
对于新人来说,连是穿越机的问题还是遥控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去看说明书的效率比较低。

网友:
可以可以,改碳纤涂装面板的时候就像搞一波,有了前辈的经验,更加得心应手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