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差速与方向舵联动

楼主(2019-08-07):
以前的有刷遥控盘鹰,新买了一个有刷电调,把原来的有刷接受拆除,换上天地飞的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楼主:
优酷视频总是传不明白,没办法,发个链接。

网友A:
除非做成飞翼 否则飞不起来
重心靠前就栽头 靠后就失速
理由是尾容量不足 这点尾力臂 小平尾不足以抬起机头
平尾的展弦比太小 效率很低

解决办法是买“白头鹰”造型的风筝 而不是“鹞子”一类的小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做成飞翼 否则飞不起来
重心靠前就栽头 靠后就失速
理由是尾容量不足 这点尾力臂 小平尾不足以抬起机 ...

这个视频是两段合成, 第一段就是这个小鹰,后面一段是另一个大鹰。并不存在你说的那种现象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f4d14ccb319a0bf7128

网友:
太神奇了
那重心位于什么位置呢?

网友:
好东西,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模样,飞空中霸气十足,警察叔叔看不懂

网友B:
怎么设置,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线怎么接

高级设置 →可编程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线怎么接

没改造前, 这个鹰的有刷电机不是差速的 ,所以它有方向舵。安装差速电调后 ,才做的差速与方向联动 ,联动或不联动 由k2开关控制 。其他人只是看个热闹, 而你却看出了门道 。我买这根有刷电调 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差速,而是通过它可以使用高端点的天七遥控器, 不再用原来的低端的有刷遥控器 。

网友B:
用两个电调吧一个插1通,一个插4通对吗,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电调吧一个插1通,一个插4通对吗,详细说说

一个有刷差速电调 ,接收机一通道插差速信号,二通道插升降,三通道插油门 ,四通道插方向 。然后在天七遥控器高级设置 中的可编程1,按 我照片的设置进行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