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5.5导入了FT的模型,但是选择模型的时候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07):
昨天下了凤凰模拟器5.5,然后按照教程把FT的模型文件粘贴到相应的路径里,但是在模拟器的主界面选择模型的时候并没有FT的那些模型,这是怎么回事,各位能不能帮忙解决追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同求,解压后没有打开程序找不到

网友A:
可以了,重装自己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重装自己就有了

重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重装自己就有了

把整个凤凰模拟器卸了重新装一次?

网友A:
对,我是这样做的,程序自己安装了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我是这样做的,程序自己安装了FT

好的,我回去试试

网友:
网上有视频,可以找找,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对,我是这样做的,程序自己安装了FT

请问老师、FT是什么?如何添加自己喜欢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