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器制做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07):
看论坛里好多人自己做放电器,我也想做一个
可是不想用灯泡,太亮,伤眼睛,不舒服,想换成水泥电阻,可是不知道怎么配了
看不太懂水泥电阻的参数
如果原来放电端是1个12V50W等灯泡,应该换成多少型号的水泥电阻

网友:
   大约是50W/12V=4.17A   12V/4.17A=2.88欧   用标准电阻2.7或3.0 大功率水泥 或陶瓷电阻 也可用负载滑动电位器大功率圆盘瓷盘可调电阻器 可选择5欧50W的  要注意散热 和安全

网友:
可以试试电水壶、电炉子、电吹风、电热毯、ptc等

网友:
50w可以用金属壳电阻加大散热器,不会那么烫

网友:
地球人辛苦发电,然后又辛苦放电。

网友:
1欧姆,2000W,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也建议是买大功率圆盘可调电阻,并且配个风扇强制风冷,价格也不贵,灯类的太亮了。最好配合我做的电池保护器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