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新手 请教

楼主(2019-08-07):
       请教下大师们,本人是油机新手  全球1:4的2米2 J3 配的DLE20CC  木桨是17*6   这是发动机所支持的最大型号
今天飞时遇到个情况   在地面调试时  全油 中油 小油 怠速  闪油   都完全正常了,   上天后前5、6分钟,所有油门动作都正常。 但只要一到6、7分钟左右时,   就不能轰大油,一轰大就要熄火的趋势,这时只能中小油巡航、降落。没上机头罩裸奔。
    下来后原地再调试  不能轰油要熄火。 必须停机一阵才恢复正常。之后又能上天飞5分钟,情况依旧。
     不知这是不是所谓的发动机过热导致不能轰大油,大油就要熄火。
     客观条件是   桨是用的最大型号桨,飞行时间是午后3点多,地点重庆市区,  今天算凉快只有32度。
    飞了下来后   是完全不能摸发动机散热片的   手指离散热片1、2CM距离   能感受到热浪。机油比例1:30    道达尔全合成。

网友:
是不是桨大了,我的dle20Ra配16*6桨

楼主:
有模友说我是桨大了

网友:
有多宜的化汽器,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点负荷重吧

网友:
两米二好歹来个30cc的

网友:
化油器的大油针开小了,桨用大了

网友:
好帅的飞机

网友A:
很喜欢这个机型

网友:
新手也玩这么大的飞机

网友:
富点油试试?

网友:
桨大了,DLE20,也就用16*8或者16*6,发动机负载太大,而且听你说的,飞机下来很热,如果在地面测试,用温度计枪测试全油门温度超过110°,那就说明过热了,有可能你买到的是假的润滑油

网友:
贫油了,发动机过热

网友B:
大夫诊断如下:
一到某时间就不行,这叫做发动机早泄。。。

1.检查是否发动机过热,因为热量和时间又关。发动机过热可能是润滑的问题。
2.检查油箱装配正确不,因为 油量的变化也和时间有关。

网友:
我再次看了你的帖子,我怀疑你是小白。
二冲程发动机买了四冲程的机油,导致燃油没法混合,然后导致润滑失效过热。。。。

网友C:
我有一架跟你一样的飞机,一样的发动机,我配的15×8的桨,用摩特710全合成机油,380的油箱飞25分钟下来还有油,对照一下吧

网友D:
道达尔全合成有2T润滑油。 试试摩特710吧,应该是高速油针贫油,或者是润滑问题,造成高温,导致轰大油门时候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夫诊断如下:
一到某时间就不行,这叫做发动机早泄。。。

我是新手呀    但机油肯定没问题的   专门买的 道达尔 2T机油   全合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架跟你一样的飞机,一样的发动机,我配的15×8的桨,用摩特710全合成机油,380的油箱飞25分钟下来还 ...

你也是这架飞机呀   全球的1:4的J3    我还刻意用的最大桨   就怕拉力不够   如果能用15*8当然最好了

网友:
大油门熄火是富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道达尔全合成有2T润滑油。 试试摩特710吧,应该是高速油针贫油,或者是润滑问题,造成高温,导致轰大油门时 ...

楼主说了,前面半时间一切正常,不管怎么搞都正常,那么显然就和油针没有关系的。除非他描述的信息不真,很感性。
如果一个发动机,前面好几分钟,不管怎么搞油门,都一切正常,那么油针应该是没问题的。

飞下来发动机若是过分烫手,这个描述很关键,建议楼主你还是购买设备来说话吧,准确的温度测量,转速表。以视频来表达故障。

否则人家的分析都是无本之末,基于模糊信息做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架飞机呀   全球的1:4的J3    我还刻意用的最大桨   就怕拉力不够   如果能用15*8当然最好了
...

J3这种上单翼机型动力在0.6就能正常飞,桨配大了只会增加反扭让你好看,其它一点儿意义没有,全球的产品不重还结实可劲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