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燕舵机2次空中无征兆烧毁,害我2次炸机,心累

楼主(2019-08-07):
第一次空中无征兆烧毁,迫炸。今天又无征兆烧毁,拆开,一股烧糊味,看着烧了一个芯片,拨开一块一块黑碎屑。迫炸,心累,还好没飞丢。。。。。。。

网友:
飞多大的飞机?

楼主:
每次都是Z84烧.............

网友A:
正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刷马达存在电刷磨损后直接短路。导致舵机驱动管烧毁,我的电直也发生或这个情况,飞着飞着直接“自杀”了,时候查明原因是舵机损坏(舵机马达电刷磨损,后来买了同规格马达替换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刷马达存在电刷磨损后直接短路。导致舵机驱动管烧毁,我的电直也发生或这个情况 ...

可是并没有用多久啊,比抖舵大王还短命

网友:
银某舵机  想知道牌子的 自己组合

网友:
记得以前做过测试,这电机带载24小时连续运转电刷也只是轻度磨损,莫非缩水了?

网友B:
我也遇见问题了,我的是遇见了假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并没有用多久啊,比抖舵大王还短命

换无刷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见问题了,我的是遇见了假货!!

假某燕吗,那我可能也是假的,一次性买了10个,有2个出现了空中无征兆烧毁。不过之前有个也是某燕,炸机直接不动了,估计震死了

网友C:
咸鱼买的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买的吗?~哈哈

某宝c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无刷舵机试试

无刷啥型号?我是9克

网友:
查一查接收机。

网友D:
这款舵机确实容易坏,有时正常飞着,下来换电池后就莫名的坏掉了,我已经坏了有10几个了,也许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c店

爆店铺。坏舵机最坑了~

网友:
检查一下安装或遥控行程是否有问题?如果安装或调试不太完善,舵机一直超负荷或憋劲,容易烧。当然,只是一种可能,也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坏了就换一个,矫情

网友:
我的某燕2..5克舵机电机齿打滑

网友:
难道质量下降了,还是楼主买到假货了,还是舵机没装好?或者飞的太快了?

网友:
某宝好多假某燕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舵机确实容易坏,有时正常飞着,下来换电池后就莫名的坏掉了,我已经坏了有10几个了,也许是买到假货了 ...

买到假货了吧,我现在舵机全是银燕的,除了炸鸡损失正常一个都没坏过

网友:
辉胜9克,质量杠杠的

楼主:
辉盛除了用不了多久就抖舵外,金属齿的真没坏过,我这次囤了10个非银燕,非辉盛的舵机

网友:
我试机时一下烧了四个。拆开后。试了电机。发现电机是好的。但内部可能有问题。3V电压空转发热都很大。我看不是假不假的问题。是这批货全有问题。现在不得不把我的飞越450以100多的价放闲鱼了。

网友:
有时候舵机坏,不一定舵机原因
请检查
1,舵角,夹头,快调什么的是不是上的太紧,这样舵机虽然能动,但是始终带大负荷,不是扫了,就是烧了
2,舵量行程对不对,有些机型,设计的时候舵量就不是很大,安装调试不注意,舵机始终憋劲。。。结果也是烧
这样的情况我遇到比较多,个人见解,可以参考

网友:
检查一下安装或遥控行程是否有问题?如果安装或调试不太完善,舵机一直超负荷或憋劲,容易烧。银燕舵机算便宜舵机了,和一百块一个的质量没法比,但要是新手没怎么飞就烧两个,还是连续烧,多半是自己的问题了。连续烧两个的几率太低了,这种舵机使用量很大,一般飞几年坏一两个很正常。

网友:
我也是,两次炸鸡都是舵机直接烧毁导致的

网友(2019-09-06):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山货。现在分析主要是舵机里的小电机的问题。上次换了Y1,Y2之后试机,三极管超烫,电机在工作,但电流太大,后来换了电机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