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电机能直驱80mm三叶桨么

楼主(2019-08-07):
种草下图这个动力冲浪板,想自己DIY一个,初步计划用两个540电机直驱80mm三叶桨,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可能会过载

楼主:
那用多大电机比较合适,想简单点,就用直流有刷电机算了,不然无刷还得加个无刷电调

网友:
750电机可以带40mm的桨,自己推算一下

网友:
540绝对过载,建议用775电机电压不超过11.1v.而且要做好水冷散热。你这是拖人的,电机不做散热肯定吃不消

网友:
基本上电机直径与螺旋桨直径1:1。桨略大也可以但不要大太多

网友:
就算桨径和电机直径1:1,在大负载下一样会冒烟,建议上减速机降低转速提高扭矩

网友:
我和5楼有一点不同就是,建议上24v电压以降低电流

楼主:
多谢各位建议了,如果按1:1的话,80mm桨看了下好像没那么大电机直驱呀
难道图上的是用的外转子无刷?

网友A:
是否可以做到低转速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做到低转速大扭矩?

用减速电机么,但是TB看了下也就只有900转的减速电机,转速是不是太慢了

网友A:
模型计算出比例速度以后,再根据比例速度计算出螺旋桨转数,确定螺矩、速比,有条件自制减速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计算出比例速度以后,再根据比例速度计算出螺旋桨转数,确定螺矩、速比,有条件自制减速器即可!

麻烦问下,计算螺旋桨推力公式是?

网友:
我在以前就写了一篇有关模型减速器制作和螺旋桨制作的小文一直也没能拿到论坛中与大家交流,因为打字太慢,孩子没有时间帮我。我的微信号码是:13889738350,你可以加我,我把草稿发给你。

网友:
电机配行星减速 输出3000rpm左右

网友:
775带60MM桨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