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860有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9-08-07):
好盈860双向有刷电调通电后加油门电调就会闪红灯并“滴滴”响,是怎么回事?怎样关掉声音和闪灯?

楼主:
还是哪里设置不正确?

楼主:
控的油门中点设置也是正确的

楼主:
电调设置中点是不是这样:油门+,开机,滴滴,油门-,滴?

楼主:
不知道哪个设置冲突了?

楼主:
说明书上说操作油门时灯会闪,没说喇叭也会响,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声音关掉?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会响的,有大半年没开这个电调的船。好像是电机发出来的,试试全油门是不是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会响的,有大半年没开这个电调的船。好像是电机发出来的,试试全油门是不是就没有了。

全油门也是一样响,而且速度也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油门也是一样响,而且速度也没什么变化

这个就不懂了,我的都是正常的所以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油门也是一样响,而且速度也没什么变化

还有就是好盈的电调在很多遥控器上都要设为REV的。不然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好盈的电调在很多遥控器上都要设为REV的。不然无法正常工作。

确实是这样,倒车比前进速度要快很多

楼主:
咨询了好盈售后,声音其实是马达发出来的,按理说电调只有在自检时才让马达发出声音,为什么马达在运转时一直让它发出声音呢?应该是电调检测到什么异常才会发出声音的。

楼主:
售后说马达发出声音是有刷马达的特性,确实有点奇怪

楼主:
把控的油门设为REV电调才能正常使用,不然后退的速度比前进快很多

楼主:
换了火凤凰480A的电调马达也一样滴滴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好盈售后,声音其实是马达发出来的,按理说电调只有在自检时才让马达发出声音,为什么马达在运转时一 ...

能正常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用就好。

船行驶时马达嘟嘟响总感觉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行驶时马达嘟嘟响总感觉不舒服

只有近的时候才会听到,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