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80轴距f4v3飞控大油门拉升机身往左边倾斜

楼主(2019-08-07):
怎么回事 pid没调好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gps容易被干扰吗

网友B:
优先考虑硬件,校准一下电调看看,对比一下同等油门电机的转速。电调行程一致的话就可能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先考虑硬件,校准一下电调看看,对比一下同等油门电机的转速。电调行程一致的话就可能是电机

在地面站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容易被干扰吗

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