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加装gps可以支持自动返航吗

楼主(2019-08-07):
穿越机F4加装gps可以像大疆那样自稳和自动返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御动力电机用25A的四合一电调可以嘛

网友:
您好  你可以看看固定翼飞控——顶翔 Detrum Z3 固定翼飞控 (含GPS)  支持五种飞行模式 :陀螺仪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增稳模式、3D锁定模式(特技模式)、安全模式(定高定向)、返航模式,可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飞行模式。  淘宝网站:dynamrc.taobao.com   公司网址:www.dynam-rc.c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御动力电机用25A的四合一电调可以嘛

和电调 电机没关系,刷个inav固件,装上gps 加个罗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调 电机没关系,刷个inav固件,装上gps 加个罗盘就可以了

嗯,谢谢前辈,再请教一下如果使用大疆的御动力,电调用四合一25A的话会不会烧?我看了大疆的御电机好像是20系列的,1400kv左右,我平时这么大的固定翼用的是好盈12Ae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前辈,再请教一下如果使用大疆的御动力,电调用四合一25A的话会不会烧?我看了大疆的御电机好像 ...

25a够了,大疆御的悬停电流才2.1A,我也没实际试过,应该是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御动力电机用25A的四合一电调可以嘛

没问题

网友:
刷inav用bn880,妥妥的,刷ardupilot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