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北赛初级橡筋动力飞机“获奖飞行秘诀”

楼主(2019-08-07):
一年一度的飞北大赛结束了,看着飞北初级、一级橡筋动力飞机的成绩,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我只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惨不忍睹。
小学男子组第一名42.62秒,小学女子组第一名39.52秒,中学男子组第一名50.40秒,中学女子组第一名38.66秒,这样的成绩可是选手们经过苦练才取得的,怎么要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呢?老师们也不容易,花了很多的时间带着孩子们训练,终于拿到了全国第一名,是不是该祝贺祝贺?今天我要说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听起来不舒服,发上来的视频可能会让一些人反感,但事实就是如此,如果航模比赛以后是像我说的和视频里放的玩法,那就没有意义了。
大家参加比赛,总是要分出个高低的,很多老师假期里辛苦劳累,带着学生去训练和比赛,也都希望能拿到个好成绩,获奖荣归。但是,今天我要用事实来告诉大家,以今年的成绩来作为对比,要在飞北赛上拿个奖回家,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训练和准备,随随便便去玩一下就有了。这么说你不相信?我给你看视频。
下面这些视频都不是正常的飞行状态,都是刻意做出来的,飞不好请勿扔砖头。
先来个三等奖保底的视频给你们看看,我要给自己打打气,好继续发后面更精彩的。

这个视频去掉头尾个两秒钟,飞行成绩暂且估算为12秒,如果两轮都这么飞,尽管姿态不好看,但最终成绩24秒,拿个三等奖是稳稳的。这个成绩放到各个组里的最终结果是,小学男子组16名二等奖,小学女子组第5名一等奖,中学男子组第8名二等奖,中学女子组第8名二等奖。我说了,要在飞北赛的一级橡筋动力飞机比赛拿奖不难,现在你信了吗?
下面来两个精彩的,其中一个还带正筋斗特技表演,至于能拿到什么奖,大家自己对着成绩册慢慢研究吧。

这个正筋斗做得还可以吧?再看下一个规矩一点的。

这下可以相信我没骗大家了吧?拿奖就是这么容易,不需要把飞机调整的很好,也不用练太多的技术,只要多练练用力往上扔东西,然后比赛时全动力死命扔,该拿什么奖就拿什么奖吧,拿不到只能怪你命不好了。
以上的做法太暴力,不适合女生,那就给女生一个适合你们的方法。
将原配的1×3橡筋剪成两段,把其中的一段留着备用。橡筋两头打结连在一起,然后做成2股的橡筋束装到飞机上,手绕120圈橡筋够了,比赛时间有限,尽快把飞机放出去吧,晚了就超时没成绩了。记住水平向前将飞机送出去就行了,不要太贪心,金银铜牌不要了,一二三等奖你总会有一个的。是不是这样,看看视频再说吧。

同样去掉头尾各两秒,两轮下来总成绩也有24秒哦,真省事省力,还留得一根橡筋绑头发。
这回女生也该有点笑容了吧?
飞北赛我已经超龄了,不能参赛,就不去和小孩子竞争了,自己休闲娱乐一下好了。这里也放个我休闲娱乐的视频,飞得好不好无所谓了,心情好就是了。

我不要金银铜牌了,能不能后补一个铁牌给我做个纪念?
拜拜了

今天将轻骑士做了些改进,再拍了一个视频。

橡筋用国产2×2橡筋3克(初级技术标准2克橡筋,飞北赛轻骑士配3.6克橡筋),做成4股的橡筋束。这一次因为有风,还是没有敢全动力飞行,怕飞得太高太远,飞机上树或者飞出学校。

楼主:
前三个视频的飞机都是重心位置不对的情况下放飞的,飞机基本上是直线飞行,没有刻意去调整盘旋半径。从飞机的状态来看,很可能还不如参加比赛的一些小孩子的飞机,但是实际飞行的时间却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后两个视频简单做了手掷试飞,也没有认真调整。第4个视频还是顺风起飞的非正常飞行,而且第4、第5个视频的飞机重心略微偏后,有点头轻,对留空时间有一定的影响之外,两个视频里都没有全动力飞行。第4个视频只绕了120圈橡筋,实际手绕也应该可以绕到200圈以上,第5个视频改用了同原配相同重量的2×2国产橡筋,做成4股的橡筋束,长度比机身多了大约10cm,绕了260圈橡筋飞行,也是用了一半左右的动力。后两个视频都根据所配置的动力情况,相应调整了飞机的出手速度、出手角度和机翼的倾斜角度,使飞机基本上离手时的速度和实际应有的飞行速度相接近,减小了起飞初期的能量损失,和前三个野蛮操作不同的是,这里应用了一点橡筋动力飞机起飞的技术技巧。
发此贴的目的是要给大家做个提醒,不要只是为了比赛争得名次奖状而搞航模,否则就失去了航模运动的实际意义了。在当前中小学生航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其是传统的基础项目方面极其薄弱的时候,应该以掌握飞行的基本原理和模型飞机的调整技术为主要目标,真正把航模活动做成有效的教育活动。比赛最终会分出高低,应该是以超越自我的心态参加比赛,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技术水平状态,并努力超越,不要只盯着获奖得牌。没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即使得到的金牌也是含金量极低的。不但是今年的飞北赛成绩不好,再翻翻往年的成绩看看,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用简单暴力的方式就能在比赛中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但这不是航模运动应该做的。飞北成绩一直有较大的水分,原因在哪里,大家不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吗?

网友A:
飞北的规则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从制作到试飞的整个过程,这对运动员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挑战,考验的是学生平时训练的效果与模型调整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北的规则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从制作到试飞的整个过程,这对运动员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很大 ...

你认为这规则合理吗?假如给你20分钟,能完成安装和调试,并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吗?如果不能,为什么要这样定规则,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楼主:
第一个视频的飞机飞行情况如上图所示,这个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做法就是把翼台往后移动,让飞机头重一些,各个舵面都不动,检查机翼没有安装歪斜,一大角度用力扔上去就是了。为什么这么做就能在飞北赛上取得比较好的结果呢?原因很简单,普遍的水平都很低,拿到的飞机套材自身也问题很多,而规则限定了中学组20分钟、小学组25分钟完成安装和调试,对于中小学生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包括我玩了几十年橡筋飞机的老手,也不敢保证能做得很好,所以,比赛场上的飞机都是问题很多的,甚至有些几乎不可能有良好的飞行,加上飞机原本设计就有问题,动力的配置不合理,还被规则限制了不能做改动,这样,80%以上的飞机不可能正常飞行。如果能意识到这种状况,第一个视频的调整就有道理了,就是设法增加飞机留空的时间,不求最好,只求不是最差。飞机头重,正常放飞会俯冲坠地,出手高度低,留空时间不长,那就改为大角度用向上扔,争取比正常出手更高的高度,成绩自然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不用模型飞机的调整技术,仅仅靠一种野蛮的操作,就更将名次从末尾变成中上,这根本不是我们搞航模教育的目的,但它确实为我们比赛取得了不错的结果,拿到了奖状。面对这样的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楼主:
第二个视频是在第一次飞行的基础上,将机翼前移动了一点,总体还是头重。因为第一次的起飞角度不够大,飞机爬升的高度不够高,所以留空时间少了,后期的俯冲和厉害,将重心前移一些,减弱飞机的俯冲。这次扔的角度加大后,飞机被拉翻了,但动力够大,飞机翻完筋斗后还能继续爬升到很高的高度,成绩比第一次有了更大的提高,第三次没有做调整,适当改了一下出手的角度,成绩也和第二次差不多。所以,将飞机调整略微头重的状态,全动力向上扔就能取得较好成绩,这样的比赛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前来顶帖子。

网友:
调整飞机是个细活,是个动脑动手的细活,运动员要懂得飞行原理,认真观察飞行姿态,分析改进途径,实施改进方法,不断反复实践才能充分发挥飞机的潜能取得好成绩.对于见多识广的老手二十分钟完成组装和调试勉強有可能完成,对于青少年新手只能碰运气了.

楼主:
橡筋动力飞机套材的安装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1、检查套材的各个零部件,纠正零部件存在的问题,比如,机翼、机身等的扭曲。
2、按照套材的说明步骤将零部件组装成为模型飞机。
3、对组装好的飞机进行目测检查,纠正安装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左右飞机翼是否以机身为轴左右对称,垂直尾翼是否和水平尾翼成90°角,两个机翼的上反角是否相等,两个机翼安装的迎角是否相等……
4、手掷试飞,调整飞机的无动力滑翔姿态和盘旋半径大小。
5、小动力试飞,调整飞机平飞和滑翔的衔接轨迹,进一步微调滑翔姿态和盘旋半径。
6、大动力试飞,解决爬升的各种矛盾问题。比如,螺旋桨又拉和下拉角度大小,寻求飞机的最佳出手速度、出手角度和机翼倾斜角度等。
7、全动力试飞,进一步微调飞机爬升阶段的问题,并在有风情况下寻求各种风力下的最佳侧风角度。
以上工作,对于一个比较熟练的成年人来讲,20分钟到25分钟要做好也是很困难的事,更何况是中小学生呢?在这里试着把这7个过程所用时间进行粗略的分配如下:
1、一分钟;2、二分钟;3、二分钟;4、三分钟;5、5分钟;6、5分钟;7、5分钟。
以上合计23分钟。这是按照中等熟练程度来估算的,如果遇上套材有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时间还不够用,比如,赛前有个老师的红雀橡筋动力飞机,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就一直没有调整好,问题就是组装好后,重心位置不对,飞机头轻了,就算是及排除和我交流的时间,只计算纯调试时间也不止30分钟。所以,飞北赛给参赛的学生提供的飞机本身就存在比较多的质量问题,还限定了20分钟现场组装调试,我很难想象有几个飞机是调整好的。没有调整好的飞机,它的飞行就不正常,如果按正常的放飞方法比赛,上的动力越大,飞机的飞行问题就越大,成绩也就越差,这就是实际比赛成绩普遍不好的原因。
既然大家的飞机都不正常飞行,飞行时间不长,而又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将飞机调整好,那么,要在比赛中胜出,也就只有另外寻求办法了。针对问题找解决问题方法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所以我特意拍了这几个视频,用大家都不敢想象的方式放飞,用实际取得的“优异成绩”来说明比赛存在的问题,希望竞赛主办方引起重视,把规则修改得更合理,而不是教会各位辅导员怎样去争取获奖。
就飞机的调整的最后一步——全动力试飞,我们要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多了,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好的。橡筋动力飞机的起飞讲究四个“度”的配合,即出手速度、出手角度、机翼倾斜度和侧风角度。即使使用同一个厂家提供的套材,个人组装好的飞机还是有差异的,就算是同一个人组装两架飞机,也不可避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飞机的四个“度”是不一样的,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飞机的四个“度”的最佳配合,根本就不现实。加上飞机的结构特点,如果要调整螺旋桨的拉力线,没有方法技巧还真不好下手,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学生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得很好呢?
根据我的经验,要把比赛用的轻骑士橡筋动力飞机调整好,能达到最后一个视频的飞行状态,只是调整的这4个步骤——手掷试飞、小动力试飞、大动力试飞和全动力试飞,就至少要半个钟头以上。如果还要解决原设计上的不合理问题,没有半天时间根本不够用。比如,轻骑士这个飞机的动力配置不合理,动力过大,会造成起飞爬升阶段的问题特别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新配置橡筋束的粗细长短,及改变螺旋桨的桨叶角度,这个就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还需要有相应的条件才能实施。经过这几年的观察,在比赛中基本上单轮很难超越30秒,而我的最后一个视频里半动力就飞了将近30秒,全动力能飞多久呢?5月26日在我们市的城区航模赛上,我用4天的时间准备了两个轻骑士飞机去表演,就对飞机进行了水平尾翼、螺旋桨螺距调整和橡筋束调整等。第一个飞机在起飞后飞越大树顶后进入背风的气流下沉区域,被迅速拍向地面,在离地不到一米高的地方重新爬升,仍旧飞机了20多秒钟,第二个飞机选择起飞线路时避开了这颗大树,以200圈橡筋动力完美飞行了将近50秒。而改进过的飞机最长飞行时间超过1分钟,高度超越了5层标准教学楼的楼顶,几乎飞出校外。所以说,飞北赛从当年航模运动低迷的时候对恢复中小学的航模有过重要的贡献,但现在各种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应该去改进了,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该让它规范合理,就应该下决心改,使它变成合理。不改进,只会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航模运动的发展,比如,前面提到的红雀头轻问题,飞机的升降舵已经压了很多,机翼和水平尾翼之间已经几乎没有安装角度差了,飞机都纵向安定已经很差,而机翼是粘贴在翼台上的,只能是给飞机头配重,增大飞机的低头力矩,或者减小机翼的面积以减小飞机的抬头力矩,使飞机的纵向力矩达到平衡,但规则对这两个都有限制,根本做不了,这样的飞机怎么可能赛出好成绩?既然发现了问题,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为什么就不给别人去做呢?这是不是阻碍了技术的应用?飞北赛冠名为“教育竞赛”,在种种做法已经偏离教育越来越远,反而让人感觉是在垄断比赛,进行商业营销牟利,有没有这种感觉?
飞北赛今后怎么办下去,它对我们的航模普及教育会有怎样的作用效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楼主:
视频中的这架飞机是我的学生调不好丢掉的,让我捡了回来,将弯曲的机身进行了纠正后,才得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飞行结果。看看下面的图片,我都对机身做了什么。

分了7段往一个方向折塑料管,终于把它给弄直了,结果是满身的伤痕,我们的小学生下得了手吗?这个可是他们心爱的小飞机啊!

网友:
所以明年我打算参加P1B-1算了

楼主:
20元一架的飞机,还要用来参加比赛,怎么也要给个好一点的吧。搞航模教育的老师都知道,一架航模飞机至少要做到横平竖直和左右对称,比赛套材都没质量可言,比赛成绩能好到哪里去?指定套材说是要在统一的标准下,学生独立完成比赛,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能力,敢问标准是什么?连机身曲直都不一样,哪来的标准?又说比赛人多,飞机不一样,不好做检录工作,那么飞北赛之前的航模比赛为什么就可以自己带自己做的飞机比赛,那时候的裁判员是超人,检录比现在还好做?既然强调了统一标准,国家有相关的普及级《航空模型竞赛规则》,里边对初级橡筋动力飞机(飞北的一级)有明确的条文和技术标准,见下图

为什么飞北赛的规则就完全变了呢?对比一下看看。

两个规则的技术标准差别这么大。为什么飞北赛不对飞机的重量、橡筋的重量作出具体要求?为什么《航空模型竞赛规则》不对飞机的主材质、翼展、机身长度和橡筋的安装方式做限制?飞北赛有没有保护某些厂家和排挤其他厂家的套材介入的嫌疑,是不是更不可能让自己设计制作的模型进入,是不是为了保护厂家的经济利益而阻碍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当今的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主要任务,而冠名教育竞赛的飞北赛竟然和教育的主流背道而驰,这是在搞航模普及教育还是搞产品强制推销?
再来看两个规则的另一个地方的不同。

当前的教育强调合作性学习,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而冠名为“教育竞赛”的规则却不设置助手,反而强调学生独立完成比赛,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有些东西就像是窗户上的那层纸,一捅就破,只是没有人去做而已。

网友:
看xx,上下一致

网友:
以后不去了  商业比赛 收巨多钱  还特么玩黑幕  水火箭1.2米记成12米   得奖也没人认的玩意

网友:
”飞北”赛事的项目水平确实有待提高。

网友:
P1B-0和P1B-1筋动力模型飞机 是自由飞竞时模型的基础。我们基层中小学航模辅导员必须自己认真学习,掌握教学指导方法是关键。

网友:
我就是拿橡筋动力飞机入的门。

网友:
从小玩溜橡筋动力的,不会分不清正反桨,也不会轻易装反螺旋桨,……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初级橡筋动力航模是性价比最高的入坑姿势了,它让人即使在多年之后,心底对自由飞也总是保有一分敬仰…… 魂牵梦绕,难以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