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新手问发动机油针!

楼主(2019-08-07):
我买了个三叶9级的就单油针。很好玩。反正就一个调节位。一会上个图。现在又买了个21级的有副油针的。就不懂了。1有油有电不着机,有时会听到几下着火声。2怠速风门应该是怎样?3不停大小气门的动会不稳定的着一会。减小到2分1就熄是富油还是穷?。是主还是副?

东西还是有的。火头电油都没问题。

因为一直在玩这个。
之后发发我今年的两个小船。
我否有一个15发动机准备装一台双翼。十年来一直都在玩固定翼只是今年来了两个船

正打算装个油动旋翼机

还是请大神先帮忙解决下我的21级

楼主:
请问图1正确怠速位置还是图2?

网友A:
图2,怠速运转也是需要吸入空气的。看你的图片可以初步确定是富油。
你那风力艇的螺旋桨明显是装反了,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怠速运转也是需要吸入空气的。看你的图片可以初步确定是富油。
你那风力艇的螺旋桨明显是装反了,影 ...

感谢。这个风动的木桨是四轴用的有点不一样。但我也没留意是不是反一会去看看

网友B:
你要知道主油针和富油针起到什么作用你就懂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主油针和富油针起到什么作用你就懂调了

我懂,但在不着车的情况下有些状态不是穷油还是富油。

网友:
玩得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主油针和富油针起到什么作用你就懂调了

还有就是我太不知足主副针的大概位置而着不了车,而在着不了车的情况下我经验少判断不了是富还是穷。如果是着了我还是可以听他声沉的就是富,快要穷时会高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风动的木桨是四轴用的有点不一样。但我也没留意是不是反一会去看看

你的这个螺旋桨现在是呈后推工作状态,但螺旋桨的平直面却在迎风面上,那肯定是装翻了的。螺旋桨叶的断面是一侧呈弯曲的拱型、另一侧呈平直型。其效应原理类似于克拉克Y翼型。其拱型面朝向进风面、平直型应该在推力面上,而你现在安装的正好相反。
关于那发动机,副油针原厂预设值通常是针尾和外管口齐平,你不妨先拧回到原厂位置再尝试启动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太不知足主副针的大概位置而着不了车,而在着不了车的情况下我经验少判断不了是富还是穷。如果 ...

主油针开两圈左右富油针开一圈就差不多了(启动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懂,但在不着车的情况下有些状态不是穷油还是富油。

天使老师他的店里面有一个调试发动机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使老师他的店里面有一个调试发动机的视频你可以去看看

不知道店名,能帮忙找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螺旋桨现在是呈后推工作状态,但螺旋桨的平直面却在迎风面上,那肯定是装翻了的。螺旋桨叶的断面 ...

说得非常详细,受教了。这个桨两面都很平,我回去再细心看看。

网友C:
爽飞在向你招手,恭喜;多查看下老贴,
再结合调整和使用单油针化油器的经验,
肯定可以找到规律,加油;
比如,
把副油针多旋出些,例如至少三圈,
只把它看做一只单油针化油器,
这样,主油针旋出2.5-3圈,

着车和只调整主油针,肯定轻车熟路,
找出和感受贫油和富油的不同之处,
再介入副油针,是不是就化繁为简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爽飞在向你招手,恭喜;多查看下老贴,
再结合调整和使用单油针化油器的经验,
肯定可以找到规律,加油; ...

今日开大了副油针当他是单油针的着了。先磨两箱油。过两天之后就大开气门调高速油针,调好就又到副油针了。担心又乱节奏。

网友(2019-11-27):
引用 楼主:
我懂,但在不着车的情况下有些状态不是穷油还是富油。

这图我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