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来了,更新下今天的练习,大家一起共勉

楼主(2019-08-07):
螺距控制还是不行,恐惧心理,翻过去的时候螺距总是打得太大

楼主:
很悲催的是启动之后拧了一下,当时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妥,起飞后发现前脚架螺丝掉了……可是飞都飞起来了,就干脆飞完再说

网友A:
分享一下你的3D的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你的3D的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呗

普通油门是0 60 60 60 60,3D油门是90一条直线。
螺距就±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

KDS550,一款很老的机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油门是0 60 60 60 60,3D油门是90一条直线。
螺距就±12°

普通练习的螺距也是-1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油门是0 60 60 60 60,3D油门是90一条直线。
螺距就±12°

按你这个设置你的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练习的螺距也是-12吗?

是的,就是练习用,用5200,40C的电池飞5分半下来是3.78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练习用,用5200,40C的电池飞5分半下来是3.78左右

你的曲线有问题,我今天下午用了你的曲线飞了4分钟就没电了,用我之前的飞可以达到6到8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练习用,用5200,40C的电池飞5分半下来是3.78左右

我的油门曲线是0 25 55 85 100螺距曲线是0 15 55 85 100飞起来很轻松,动作柔滑,我用你的曲线飞,转速高升力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练习用,用5200,40C的电池飞5分半下来是3.78左右

我的电池是格式1400 4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油门曲线是0 25 55 85 100螺距曲线是0 15 55 85 100飞起来很轻松,动作柔滑,我用你的曲线飞,转速高 ...

我开的定速90%油门一条直线,开定速后就不需要油门曲线了,电机电调电池不一样,使用感受肯定也有所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的定速90%油门一条直线,开定速后就不需要油门曲线了,电机电调电池不一样,使用感受肯定也有所不同 ...

飞3D油门曲线才会直线吧?悬停不用那么高的转速吧。我飞的470,估计你飞的机大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3D油门曲线才会直线吧?悬停不用那么高的转速吧。我飞的470,估计你飞的机大550?

我是3D下来还有3.78电压……悬停是60一条直线,只是启动的时候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3D油门曲线才会直线吧?悬停不用那么高的转速吧。我飞的470,估计你飞的机大550?

是的,我这台是550,换算过来90%油门大概是1900左右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