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飞ARwing了

楼主(2019-08-07):
估计马上要飞ARwing了,第一次飞FPV,之前一直飞固定翼的,大佬们能不能简单谈一下fpv飞行时要注意些什么?比如降落要注意的,飞行时要注意OSD的那些参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你在群里问过了。没想到军衔等级比我还高

网友B:
通道的功能档位一定要熟练。自稳 手动 返航 定高 哪个位置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在群里问过了。没想到军衔等级比我还高

之前玩固定翼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道的功能档位一定要熟练。自稳 手动 返航 定高 哪个位置是哪个,

网友C:
拿屏幕FPV呗,快飞回来了目视降落.说实话我觉得固定翼FPV屏幕比眼镜儿舒服.固定翼FPV不像穿越机,飞起来景物变化速率相对比较慢,不需要随时都高度集中注意力,用眼镜儿飞会觉得很无聊.

网友:
以前会飞固定翼,那就按照固定翼方式起飞降落,关闭飞控,都一样,到天上稳定了以后再开飞控自稳,否则起降阶段会很不习惯。
飞控的档位设置要记牢。
时刻在OSD上面注意飞控状态,一旦触发失控返航要手动切回返航。
最后一条根据各种飞控的不同,比如APM就不需要这样,非凡F2就最好这么做。

网友:
失败乃成功之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拿屏幕FPV呗,快飞回来了目视降落.说实话我觉得固定翼FPV屏幕比眼镜儿舒服.固定翼FPV不像穿越机,飞起来景物 ...

那是因为你飞的不够快,不够低,地形不够复杂,没有追拍,你才会这么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飞的不够快,不够低,地形不够复杂,没有追拍,你才会这么说

飞的够快,够低,地形够复杂,为什么要用固定翼?穿越机飞出来要牛逼很多的!
现在飞FPV,固定翼唯一的优势就是续航了,盆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的够快,够低,地形够复杂,为什么要用固定翼?穿越机飞出来要牛逼很多的!
现在飞FPV,固定翼唯一的优势就 ...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喜欢用小飞翼贴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屏幕FPV呗,快飞回来了目视降落.说实话我觉得固定翼FPV屏幕比眼镜儿舒服.固定翼FPV不像穿越机,飞起来景物 ...

感觉能一样?这就像你有非常漂亮的女朋友或者老婆,但为啥你还喜欢偷腥,是她不好看吗?不是,是感觉不一样,这感觉你问喜欢固定翼高速,贴地,追拍的模友就知道了

网友:
注意电池电量吧 好几个大佬都是没注意电量最后丢机了  弄一个司南飞控好飞到爆

网友:
先能飞起来再说,我装好了第一次手抛就栽倒地上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