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30a v4飞到176a为啥不保护?

楼主(2019-08-08):
用设置卡测的max电流176a,为啥不保护,故意让我烧电调吗

网友:
MOS管器件都有超出自身额定电流的耐受能力,很正常啊!与脉宽时间、脉宽幅值、结温、PWM频率都有关系。

网友A:
瞬间176a,可能持续了就0.1s,可能0.01s,130a是按持续10s能承受的电流计算的,部分坑比厂家用的瞬间值当额定值,这里就不指名道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瞬间176a,可能持续了就0.1s,可能0.01s,130a是按持续10s能承受的电流计算的,部分坑比厂家用的瞬间值当额 ...

10秒是160A,130A是一直

网友:
我120A飚到170也没见冒烟,只是保护切断输出,这只是瞬间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秒是160A,130A是一直

。。。。。。。。。给那些个300a电调留个活口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给好盈做宣传呢么?

不是的,我用6s飞700,说一下我的经历而已

网友:
好盈130A飞到过最大250A电流,屁事没有。

除非你瞬间飙过300A,它保险才会烧掉。

网友:
我的130A V4的电调最大电流飞到207A,也没有保护,不知道最大能飞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