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过这个电调的高手吗,请赐教!

楼主(2019-08-08):
淘了一个电调,如图,明明标着NO BEC,但回来时带着两条插头,测量有5v的电压,插到舵机测试仪正常工作,哪儿来的电压,提供最大电流是多少A?,是否满足直升机舵机使用?另除了使用的信号线外,还有黄、白色单个插头,起什么作用?百度也查不到,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1

网友:
这是多旋翼用的,不要用在直升机上。

网友:
不推荐用在直升机上,那个输出线可能是转速输出之类,不过这个电调我没用过不清楚。
推荐低压80a选择好盈v4 80,高压推荐使用好盈v3 100hv或者130不带bec,都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
这牌子真没见过

网友:
x-rotor是好盈多旋翼电调的一个系列。类似于Seaking和 Skywalker

楼主:
找不到这个电调说明,我感觉外接ubec应该在500直升机上能使用,就是没有缓启动,定速吗可以忽略,估计启动时吓一跳!

网友:
那个是给风扇供电的电流很小没法给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