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飞控答疑解惑-到底怎么选择 新老飞控对比

楼主(2019-08-08):
司南飞控,想必都应该有所耳闻。第一代司南FPV飞控SN-L是去年7月份正式上市,上市之初算是掀起了一篇热潮。今年7月份在广大模友的号召下,第二带司南飞控 SN-N也上市了,相比SN-L增加了不少新功能。

本帖着重对比两款飞控却别之初,便于大家选购。
功能特点:
在机型上,SN-L和SN-N都支持支持 常规布局、飞翼、V尾。SN-N还支持垂直起降(飞翼前拉那种)。

在接收机上,SN-L和SN-N都支持PPM、SBUS接收机输入,不支持PWM。

在通道上,SN-L有四路常规输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以及两路自定义输出通道,SN-N有四路自定义输出通道。

在外设硬件上,SN-L和SN-N的摄像头图传输出电压均为9V,SN-L支持空速计,SN-N支持出带罗盘GPS以外,支持数字空速

温度传感器,转速传感器,支持数传,可以连接地面站(Mavlink协议,可以支持树莓派高清图传)。两款飞控都内置AAT算法,无缝对接AAT。
并且支持Smart Audio (穿越机上利用遥控器对图传调整频率和功率),并且支持声音回传(切换模式,正常飞行,失控保护都有相应的声音提示)。

在尺寸上,SN-L  长宽高为 38*25*14mm, SN-N长宽高为 50*30*14mm(大小机通杀)。

在飞行模式上,SN-L和SN-N都支持8种模式,SN-N还额外支持航点模式和垂起模式。

SN-N 的其他特点
1.支持自定义OSD显示,支持不接摄像头也有OSD视频输出。
2.双CPU,提高飞控性能,支持无线升级固件。
3.支持数传,MAVlink协议,支持多机编队,显示友机位置。
4.支持声光报警和提示。
5.支持自动记录飞行记录,并通过地面站回放。
6.支持雷达显示航点。

外观介绍:

首先在外观上就不一样了,SN-L采用的是CNC铝壳,而SN-N的择是采用了类似MATEK F405WING 飞控的方式,
主要是因为SN-N的接口在左右两边。而SN-L接口只是前后两边。
SN-L标配包含飞控主体,GPS,PMU,以及升级线。(空速计为选配)
SN-N标配包含飞控主体,带罗盘的GPS,PMU,数字空速计以及配套线材。(可选配温度传感器,转速传感器)

裸控重量,SN-N 19.7g   SN-L14.8g  仅仅相差5g左右 。(忽略这个影响外观的电子秤)

全套重量,SN-L 53.7g   SN-N 72.7g。

点评:司南两款飞控都很很不错,SN-L适合新手入门FPV,小翼展飞机,功能够用,
SN-N适合大翼展飞机或者说,需求更多功能扩展的进阶玩家,功能强大,可玩性高。
目前售价:SN-L  标配399元+空速110元
                 SN-N 标配666元(包含空速)
这个价格在目前国内市场来说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具体看个人需求以及经济实力。
部分装机图:

网友:
不支持ws2812b。反正我是不会买的。。

网友:
感谢,正在纠结搞哪一款,一个加空速510,一个圈套666, 作为新人好纠结,

网友:
越整越大不太好吧

网友:
中文高清osd不错,很方便,不过我还是选择开源系列,可玩性高

网友:
我还是喜欢我的APM

网友A:
越整越贵,外壳都没有,湿度大冷凝水进去早晚短路炸鸡。这个价钱不如买果子 十字线飞控,高清彩色osd航线规划,关键是还保值!

网友B:
这是司南的吗

楼主(2019-09-28):
引用 网友B:
这是司南的吗

不是,这个是树莓派图传。图传自带的osd,搭可以配司南用

网友C(2019-12-01):
SN-L配空速的用户路过,没买SN-N仅仅因为不喜欢裸板。裸板再好都不买。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C:
SN-L配空速的用户路过,没买SN-N仅仅因为不喜欢裸板。裸板再好都不买。

裸板的意思是?

网友D(2020-05-24):
请教77大佬,SN-N的空速计,可以接给PIXHAWK用吗?设置pin值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77大佬,SN-N的空速计,可以接给PIXHAWK用吗?设置pin值是多少啊?

不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的

多谢!

网友(2021-10-01):
想问问gps装了之后,怎么实现在手机上看飞机的位置?手机需要安装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