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装机!小升中,亚拓470LT升级550X高级套装版(重新布线和调平)

楼主(2019-08-08):
升级中型机其实和技术提升没啥关系,主要原因就是470L太小,飞远了看不清、飞近了心里慌。

选12S动力感觉实在点麻烦,本来现在出去飞一次就不容易,还要充电包,需占用一组充电口2个多小时,只有另一组充电口给电池充电,再配双组电池就太费时间。另外,弄台700来练悬停也有点傻乎乎的。本着便宜,方便,不换充电器的原则,6S动力的中型机应该更合适一些。

能看得上眼的6S中型机也只有亚拓550X和GOBLIN 570 SPORT,其他厂商的货不论贵还是便宜,不论耐炸还是好飞,都实在食之无味(说白了就是丑)。因为GOBLIN 570 SPORT没官方套机,配好算下来都快赶上亚拓700X高级套装版了,就为了那个全包壳样式确实不值,加上对皮传很不感冒,所以没啥纠结就550X了。

虽然550X是很老的机型了(连头罩都还是老版本),但发现论坛里关于550X的帖子并不太多,也就顺便发个装机贴给后面有需求的购买者一点点参考。

其实装机过程没啥说的,相当于装一台放大版的470LT。

居然现在购买还能享受亚拓2019新春优惠,也就是送亚拓原厂5200mAh/60C电池一块,这样算下来,550X的性价比真是高得顶天了。

买亚拓的老习惯,先换掉亚拓原厂的电调,换装好盈Platinum 120A V4

现在的550X出厂已经搭配了5.0版的MB PLUS,不过还是把它当4.2用方便些。

金属机身增强片组是必须要买的,除了多了侧面的红色加强片,在中间还多了一根加强铝柱。否则,这么大一个电机就夹在两片碳纤维板中间总感觉很悬。

尾管是必须要换的,换装了600消光黑碳纤尾管,不但哑光的视觉效果大幅提升,和整体的碳纤维机身也更搭配,而且重量也确实明显比原套装中的铝管轻很多。据说是采用了碳纤维和铝合金复合材质技术,从侧面能看到铝合金部分。

以下是550X部分配件和470LT的对比,给想购买的朋友一点参考。

特别重要说明,550X的说明书中关于舵机的安装是没有告知需要先装橡胶垫片的,而是直接装碳纤垫片,但仔细观察图片中其实是有画出橡胶垫片的配件,而且在舵机配件包中也配备橡胶垫片,所以是必须安装的。

但安装这个橡胶垫片时琢磨了半天,因为两侧的尺寸并不一样,那到底哪面和碳纤垫片结合,哪面和基座结合?通过反复试装,结论是小面积这面和碳纤片结合,大面积那面和基座结合,这样螺丝压紧之后,小面积的橡胶片刚好可以铺满缝隙,否则就会胀出边缘。具体方向如图所示(似乎很多550X装机帖都忽略了这个问题)

透明塑料管是用来把尾传动轴的固定胶圈桶进尾管里,而且刚好是尾管长度的二分之一。

这里感谢模友的提醒,之前十字盘调平从来不用MB的舵机微调。进入MB设定选单后,在舵机默认位置调节其中两根十字盘拉杆来调平,结果就是前后的螺距无法做到一致,也就是在正前方和正后方的螺距值相差0.3度左右,开始以为是机械精度原因,并没在意。

现在将三根十字盘拉杆精确调到说明书的参考值后,再用十字盘舵机微调选项来调整其中两个舵机的中心位置,用十字盘校正器检测。然后发现,正前方和正后方的螺距值完全一样。

原来十字盘拉杆长度不一样,会造成螺距值在不同位置产生误差。

说明书关于十字盘拉杆的参考长度有误,如果按照说明书写的调成29mm,那就算主桨夹拉杆缩短到把丝口用尽,主旋翼在舵机中立点都不可能调到零度。尝试后得到的十字盘拉杆长度数值是27mm,当舵机中立时,主桨夹拉杆在25.7mm左右。

550X说明书关于电池的安装居然没有提示用魔术粘,连470L的电池都明确告知要用魔术粘。稍微有点麻烦的是550X的电池板中间有镂空,魔术粘的粘胶面会露出,用笔先在防粘纸上勾出镂空孔,撕下来剪出贴上即可。

亚拓的电池是T插,为了更换XT90,真是搞得惊心动魄。10AWG一剪刀还弄不断,就试图烙下来,但原厂的焊接太牢固,且T插的正负极太近,中途还闪了两次火花。最后在电脑城维修师傅的努力下终于搞定,手工费60元(因为我从来不用烙铁)。

所有插头、接口全部加延长线,延长线也就1块钱左右一根,因为数量多,买了就发现不够,不够又买,买了又发现不够,顺丰快递都花了60多元。在此提示,如果用PWM模式连接MB,550X一共需要12根舵机延长线,和一根电调编程口延长线。

金属机身增强片组上机后的效果,感觉可靠了许多。
需要说明的是,原配的特殊轴套螺丝根本不能压紧金属片,因为中间轴段太长,拧到位后金属片还是能在轴套螺丝中进退,所以进退方向的固定就全靠上面的标准M3螺丝来固定,但是因为孔径是吻合的,所以还是可以加强上下左右的受力。

套装里面有两个主轴垫圈,0.3和0.5,装厚的0.5刚刚好,两个垫片都装下面的大盘齿固定螺丝就插不进去了。

主旋翼的厚度刚刚好,不用任何垫圈,比470LT的桨夹精准多了,470LT的桨夹不用垫圈就要拧得很紧。

而且550X的桨夹厚度刚好和SOKO螺距尺托板的一个端口厚度吻合,不像470LT那端还得加两个垫圈,这样测量的时候更加稳定了。

尾旋翼拉杆上的金属套是和拉杆粘在一起的,让金属套在固定环中来回移动。

消光黑碳纤尾管上机后的效果,的确漂亮!用了之后再也不可能用普通的铝管了。

走线方式是半内半外,因为550X的机架没有底板,接收机只能固定在侧面。想不通的是,如果按照说明书把接收机固定在电调隔 壁,挡在头罩中的天线问题怎么解决?

特别提示,舵机延长线一定要买并线!因为并线整理好之后,可以顺着线序找到插头对应的插口,如果是绞线,一旦一个接口脱落或取下,很容易就晕了。

感谢模友的提醒,把BEC输出线插到了MB上,已经重新布线!

划更加简洁,因为有一定强迫症,线的顺序、分类、颜色、正反、上下、长短都做了仔细的考虑,供大家参考。

据说升级到600级大小旋翼感受不一样,亚拓新版的黄色主旋翼都是针对油机做了轻量化升级,孔径和厚度都通用。600级的主旋翼装到550X上其实感觉刚刚好,也没有觉得大多少。只是现在唯独550X没有新头罩匹配,黄桨配蓝白壳确实不是那么和谐。

最后来个大小对比,给想升级的朋友一点参考。

网友A:
我也在飞550x
陀螺仪换了k8,大讲换了FK,其他没变。
感觉换了FK的桨以后协调很多,讲更长了,更宽了。到今天为只,没炸过

网友A:
哦,另外手工费60也太贵了吧。给电池换插头,剪开外面热缩管时候,还是水口钳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飞550x
陀螺仪换了k8,大讲换了FK,其他没变。
感觉换了FK的桨以后协调很多,讲更长了,更宽了。到今 ...

我本来是想换亚拓600N上的新版主旋翼,但是据说区别不大,而且550X的头罩也没有更新,换上去肯定感觉很怪,就先等等吧。

网友B:
传统接线累死好,接收机一根线接陀螺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入新机,我已经两台550了。

看来对550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接线累死好,接收机一根线接陀螺仪就够了

是的,在装机之前就试过W.BUS了。没办法,MB不兼容,识别不了,只能走老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另外手工费60也太贵了吧。给电池换插头,剪开外面热缩管时候,还是水口钳比较好用。

还有家叫价100元焊接费的,少10元都不肯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作为练习机,你会发现很省心,我飞它主要是为了省心,唯一缺点就是噪音比皮传的大。

确实,轴传的声音确实没有皮传好听。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D:
飞机都上550x为什么不整好一点的控

网友E:
亚拓头罩又不是碳纤的,不影响天线。

网友F:
550x还是很不错的机子,整体中规中矩吧。我也是亚拓550,目前用600尾管,600大小桨。感觉滞空比原来550桨好多了,设置电机转速也略微降低。
另外推荐还是要学下焊接,购买黄花907+936烙铁套装,玩模型工具还是需要齐全的。
说起来这个头罩,550l和x通用,貌似和600pro系列也通用,练习可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都上550x为什么不整好一点的控

其实除了没有S.BUS模式方便,真没感觉ET12有啥不好,信号稳定性、摇杆顺畅度、中文系统都很好,很想知道多花几千买个控到底能带来什么实际的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拓头罩又不是碳纤的,不影响天线。

主要是在头罩里面布天线像角度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0x还是很不错的机子,整体中规中矩吧。我也是亚拓550,目前用600尾管,600大小桨。感觉滞空比原来550桨好 ...

听你这么说,回头还是去把600N的新版主旋翼买了,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你的文章文字功底好、逻辑强,图片也是拍摄得很到位,一目了然,赞

网友G:
1。亚拓带的电调实际上是好盈100A  v3  其实完全够用 2。接收机放说明书的位置没有问题  头罩不影响信号接受 3.mb的舵机微调是为了调舵机中立点  使舵机臂和舵机侧面垂直  不是调十字盘水平的  4 电调的另外一根bec线建议接到mb空余接口  5  线经过的碳板最好用胶布包一下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H:
楼主延长线两边接头最好买专用卡子卡好,不然中途松脱...
建议买线接头自己做延长线,安全

网友I:
好机好机。装机功夫也是一流。言归正传。该换控了为了相对来说的安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好机好机。装机功夫也是一流。言归正传。该换控了为了相对来说的安全

天地飞不安全?我一个天7用了七八年了,飞直机,飞固定翼,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K:
难得看到装机这么漂亮的帖子,建议信号线插口上再用热熔胶点一下,防止震松。

网友A:
哦 对了  舵机币的螺丝  螺丝胶记得打一下   。

网友L:
看了你的精美图片冲动的想买550,虽说有了600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天地飞不安全?我一个天7用了七八年了,飞直机,飞固定翼,从未出过问题

不抬杠。老铁。我说的是相对来说的安全。  你用着好。您继续.....好东西有它好的地方。 你承不承认?别谈性价比。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M:
不得不说楼主装机真仔细 👍

网友N:
玩到后面 还是要上700过来人不打诳语 我也是云阳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G:
1。亚拓带的电调实际上是好盈100A  v3  其实完全够用 2。接收机放说明书的位置没有问题  头罩不影响信号接 ...

其实是定制版好盈100AV4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亚拓带的电调实际上是好盈100A  v3  其实完全够用 2。接收机放说明书的位置没有问题  头罩不影响信号接 ...
第三点,在安装舵机臂的时候,就先上电让舵机处于默认中立点,尽量把舵机臂装在处于垂直的位置,然后调其中两根拉杆就可以调平了,不太喜欢动微调的东西。
第四点,说得对,电调BEC线应该接MB的SYS升级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延长线两边接头最好买专用卡子卡好,不然中途松脱...
建议买线接头自己做延长线,安全

是的,现在只是用扎带固定了一下,感觉还得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机好机。装机功夫也是一流。言归正传。该换控了为了相对来说的安全

我是从ET07用到E12,目前感觉很稳定,除了做工就这个价格的工艺外,飞直机的话在其他方面确实挑不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难得看到装机这么漂亮的帖子,建议信号线插口上再用热熔胶点一下,防止震松。

谢谢提醒!回头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对了  舵机币的螺丝  螺丝胶记得打一下   。

只要是有金属的丝口,全部都打了螺丝胶,绝对不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你的精美图片冲动的想买550,虽说有了600

600应该是用6S动力了吧,感受应该完全不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抬杠。老铁。我说的是相对来说的安全。  你用着好。您继续.....好东西有它好的地方。 你承不承认?别谈 ...

兄弟说得肯定对,贵有贵的道理,比如一个换壳纪念版贵几千,说它毫无意义也对,但也有人买单。主要是看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还是否有更高的要求,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玩到后面 还是要上700过来人不打诳语 我也是云阳的

肯定的,当时考虑入570 SPORT的时候还说增加预算,我老婆直接就说未必你这个飞机买了就不换更大的吗?反正你都要换大机,先过渡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是定制版好盈100AV4

具体没有研究过,反正补100块的差价,换个心安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得不说楼主装机真仔细 👍

谢谢认可!

网友P:
引用 楼主:
第三点,在安装舵机臂的时候,就先上电让舵机处于默认中立点,尽量把舵机臂装在处于垂直的位置,然后调其中 ...

默认中立点大部分舵机都不准,有些许角度,舵机微调是调那个的...以保证上下行程线性一致...当然你要碰见三颗中立点正好的当我没说

网友:
亚拓的机哪都好,就是这个头,电调放的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点,在安装舵机臂的时候,就先上电让舵机处于默认中立点,尽量把舵机臂装在处于垂直的位置,然后调其中 ...

这个微调相当于遥控器的辅助微调  不会改变舵机左右行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其实是定制版好盈100AV4

不是v4吧  亚拓这个可以刷好盈100a v3的固件

网友E:
中点三舵机臂如果不用微调调平,十字盘动作会有微小的不对称、非线性的情况。pwm接收机接线可以做一根7p线传输pwm信号,一根2p线供电,更加简洁。好控也未必要多花钱,opentx控功能强大得多,而且有不少是千元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点三舵机臂如果不用微调调平,十字盘动作会有微小的不对称、非线性的情况。pwm接收机接线可以做一根7p线 ...

说得有道理,只是功能对应直机来说,好像再多都没啥用,所以没考虑过开源控,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得有道理,只是功能对应直机来说,好像再多都没啥用,所以没考虑过开源控,也懒得折腾了。

看情况。有的功能可能需要的人比较少,比如想要定制语音播报,或者监测做动作的功率等等。还有一些个性化的实用小功能可能更多人会喜欢,比如换电池自动重置计时器等,这些都是有了强大的系统才可以轻松设置出来的。
而天地飞、futaba这些控总是会感到功能受限。比如我想要打熄火开关或切到normal飞行模式时都能暂停计时器,这样简单的逻辑都无法用这些控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情况。有的功能可能需要的人比较少,比如想要定制语音播报,或者监测做动作的功率等等。还有一些个性化 ...

确实,开源控的小功能很多,其实天地飞ET12的逻辑条件功能设置和完全自定义的按键设定倒是很像开源控,对普通练技术的需要来说是很丰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越复杂,延迟越高,稳定性越差。楼主别听他们瞎说,你用天地飞没出过问题,你习惯就好。玩个模型要折腾 ...

有道理,从ET07到ET12用下来确实稳定,现在感觉已经很熟悉天地飞的系统了,手感也不错,确实找不到再多花更多钱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开源控的小功能很多,其实天地飞ET12的逻辑条件功能设置和完全自定义的按键设定倒是很像开源控,对 ...

opentx并不是小功能很多,而是本身自由而可以组合出无数功能。et12和futaba一样,逻辑开关仅能用于飞行模式切换,而且只有与、或、异或运算,运算元素只能选择开关。opentx的逻辑开关则有17种选项,运算元素包括了摇杆、开关、变量、外接通道、计时、回传数据等,而且可以随意设置在需要触发的位置。两者实在无法相提并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系统越复杂,延迟越高,稳定性越差。楼主别听他们瞎说,你用天地飞没出过问题,你习惯就好。玩个模型要折腾 ...

有一个熟悉和顺手的控的确没必要换,但是系统越复杂,延迟越高,稳定性越差则没有道理。

即便opentx相比其他遥控功能强大,也只是一个建立在单片机上的简单系统,还远远没到难以保证稳定性的程度。事实上opentx的稳定性久经考验,我自己使用天地飞反而遇到过几次bug。

谈论延迟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延迟有哪几个环节。即便是功能丰富的遥控器,输出通道的运算量也并不会高出几个数量级,现在用的处理器完全可以在预定的每一帧内运算完成,并不存在算不完而增加延迟的问题。事实上运算时间在整个延迟中也只占一小部分罢了。
rcgroups的测试,天地飞9这个功能非常简单的控延迟约50ms,而相对功能丰富的14sg则只有十几ms。et12功能明显强于天地飞9,而我敢肯定延迟会低于天地飞9,只是具体数值无人测试。opentx的xlite pro总延迟在8ch模式平均也只有12.6ms,24ch模式18.8ms。QX7 8ch模式平均22ms,16ch模式25ms,都是足够低的数值了。

网友:
550x是个好飞机,有种想换550x冲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的,当时考虑入570 SPORT的时候还说增加预算,我老婆直接就说未必你这个飞机买了就不换更大的吗?反 ...

其实550级别 携带方便 外场也玩的更嗨些 月光草坪那里飞真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P:
默认中立点大部分舵机都不准,有些许角度,舵机微调是调那个的...以保证上下行程线性一致...当然你要碰见 ...

主要是怕动了MB的微调后,因为不能显示信息,万一有什么变动也不知道。所以用默认的中立点,然后调三根拉杆的长度来调平十字盘,其实也调不了多少,可能因为长度不一致造成的上下移动不线性的问题应该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飞550x
陀螺仪换了k8,大讲换了FK,其他没变。
感觉换了FK的桨以后协调很多,讲更长了,更宽了。到今 ...

目前的550X 可以安装600的主旋翼
尾桨也换成600的95MM尾桨
飞行性能完全不同
你可以尝试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目前的550X 可以安装600的主旋翼
尾桨也换成600的95MM尾桨
飞行性能完全不同

已经更换为600XN的新版主旋翼,以及95尾旋翼。就是颜色搭配起来不那么和谐。

网友:
天地飞完全没有问题  我天地飞飞了3~4年直升机了  手感什么的没觉得与14sG之类的差多少

网友:
550x买成多少钱?

网友R:
金属加强片的下面两颗特殊螺丝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去研究研究。

网友S:
直接升级700啊,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R:
金属加强片的下面两颗特殊螺丝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去研究研究。

装的时候就发现了,根本不能压紧金属片,如果没有上面那颗标准M3螺丝固定,特殊轴套螺丝中间长了,穿过去之后压不住金属片。但是能固定马达座,进退受力虽然不能加强,但是上下左右的受力还是能加强的,所以还是能用。

已经更新帖子和上图了,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直接升级700啊,早晚的事

正飞都还没玩熟,上700太快了,步子大了容易扯到蛋

网友T:
引用 楼主:
其实除了没有S.BUS模式方便,真没感觉ET12有啥不好,信号稳定性、摇杆顺畅度、中文系统都很好,很想知道 ...

ET12可以一根线接MB

楼主:
引用 网友T:
ET12可以一根线接MB

试过将接收机切换到W.BUS模式,MB自动侦测不能识别,还是连接为传统模式,也担心兼容模式不如传统PWM连线可靠和抗干扰能力强。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模式连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Q:
目前的550X 可以安装600的主旋翼
尾桨也换成600的95MM尾桨
飞行性能完全不同

马达座凹的一面是向上还是向下呢?如果向下的话,感觉电机轴不能完全插入马达轴承座呀

网友:
我也想搞台550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马达座凹的一面是向上还是向下呢?如果向下的话,感觉电机轴不能完全插入马达轴承座呀

仔细看说明书图示,是凹面朝下,电机轴如果全部插入马达轴承座,则马达主齿和驱动主齿无法做到边缘齐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说明书图示,是凹面朝下,电机轴如果全部插入马达轴承座,则马达主齿和驱动主齿无法做到边缘齐平。 ...

好的,谢谢,我也觉得说明书是凹面朝下,感觉更合理一些。但是我看有的人装的是凹面朝上,然后电机轴可以完全插入轴承座。

网友:
走线好整齐,赞一个。
我也有一点儿强迫症,但是没有楼主这样夸张:P

网友:
俩字,像样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试过将接收机切换到W.BUS模式,MB自动侦测不能识别,还是连接为传统模式,也担心兼容模式不如传统PWM连线 ...

Subs. 陀螺仪设置连接方式 你整的太复杂了 线越多故障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T:
Subs. 陀螺仪设置连接方式 你整的太复杂了 线越多故障率越高

用S.BUS前提是得有Futaba,虽然W.BUS说是兼容S.BUS,不过实际看来MB似乎并不吃它那一套。

网友U:
引用 网友G:
1。亚拓带的电调实际上是好盈100A  v3  其实完全够用 2。接收机放说明书的位置没有问题  头罩不影响信号接 ...

亚拓RCE-BL100A 是好盈100A V3?

网友G:
引用 网友U:
亚拓RCE-BL100A 是好盈100A V3?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BUS前提是得有Futaba,虽然W.BUS说是兼容S.BUS,不过实际看来MB似乎并不吃它那一套。

真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是120 v4吧。我用设置卡发现里面有 同步整流,v3没有这功能啊。

网友V:
这个线布的是挺漂亮的,不过舵机直接插陀螺仪线不够长么那样多安全?这样有脱线和供电不足的风险~建议哈换个好点的控省很多事呀,不过无所谓呀开心就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线布的是挺漂亮的,不过舵机直接插陀螺仪线不够长么那样多安全?这样有脱线和供电不足的风险~建议哈换 ...

如果陀螺仪如亚拓的方式安装在机头,则舵机一定需要延长线,除非像470L那样装在尾部就不需要。如果用支持单线连接的高端控的确可以省5根PWM线,但是数字信号的延长线还是需要一根。
另外,PWM因为一路只满电压传递一个信号,据说抗干扰能力也挺强,可能越简单的信号处理可靠性也应该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陀螺仪如亚拓的方式安装在机头,则舵机一定需要延长线,除非像470L那样装在尾部就不需要。如果用支持 ...

非常好的帖子,走线也美观,亚拓550X的确是练习的最佳选择,100A原装电调也足够用,希望经常能看到你的杰作

网友W:
引用 楼主:
如果陀螺仪如亚拓的方式安装在机头,则舵机一定需要延长线,除非像470L那样装在尾部就不需要。如果用支持 ...

楼主是哪里人?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是哪里人?

重庆的

网友X:
我450入门,虽然用550过渡一下比较好,但为了省钱,直接上了700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450入门,虽然用550过渡一下比较好,但为了省钱,直接上了700

飞550的一个考虑主要是图方便,另外周边什么的都便宜。因为低于700X顶套版的机型都看不上,所以尺寸差不了太多投入几乎少一倍的550X先玩着挺好。

网友V:
引用 楼主:
如果陀螺仪如亚拓的方式安装在机头,则舵机一定需要延长线,除非像470L那样装在尾部就不需要。如果用支持 ...

奇怪了我700L陀螺也装在这个位置舵机一模一样只有尾舵用了延长线,可能布线方式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奇怪了我700L陀螺也装在这个位置舵机一模一样只有尾舵用了延长线,可能布线方式不一样吧

是的,十字盘舵机线直接连MB的长度是够的,但是需要往前走线不好集中布线,因为几个舵机位置不一样。所以我是把所有舵机线全部往后集中,延长线来做线束,这样舵机的线就不会太分散,也更好集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550的一个考虑主要是图方便,另外周边什么的都便宜。因为低于700X顶套版的机型都看不上,所以尺寸差不 ...

确实,电池数量都差一倍呢

网友Y:
关于电机加强片的问题安装不到位的原因,第一亚拓的电机加强片螺丝只适用于550L并不适用550X,第二550L固定电机座孔螺丝的开孔比550X的螺丝孔要大一些,第三并非说的那个螺丝长,而是那个螺丝的固定套长2毫米左右。解决方法:用原装电机座螺丝,上面加一个垫片就可以,垫片直径7MM孔径3MM。亚拓这点做的不好没有做适合550x加强片的特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Y:
关于电机加强片的问题安装不到位的原因,第一亚拓的电机加强片螺丝只适用于550L并不适用550X,第二550L固定 ...

我也想的是用原配的M3螺丝加垫圈,不过实在不好看,就懒得弄了。横向几乎也没啥受力,就这样吧,当个装饰件也行。

网友Z: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熟悉和顺手的控的确没必要换,但是系统越复杂,延迟越高,稳定性越差则没有道理。
即便opentx相比 ...

我有个天9飞450,直机飞的少,穿越用x-lite飞的多,一直想用OPENTX飞直机,身边的人都不建议,也没人会搞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不是v4吧  亚拓这个可以刷好盈100a v3的固件

亚拓这个100a电调就是好盈 120 v4 我拆开看过 电路跟v4完全一样的 上市的第一批可以直接升级好盈的固件升级包 后面的就不行了 不过亚拓晚几个月也会更新。v4 v3 架构完全不同的。不然也不会贵那么多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AA:
亚拓这个100a电调就是好盈 120 v4 我拆开看过 电路跟v4完全一样的 上市的第一批可以直接升级好盈的固件升 ...

好盈的编程盒能用在亚拓这个100A电调上吗?

网友(2021-03-13):
布线太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有个天9飞450,直机飞的少,穿越用x-lite飞的多,一直想用OPENTX飞直机,身边的人都不建议,也没人会搞

我一直用T18飞直机,设个油门曲线、调下行程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AB:
我也是用ET12配MB,可以用wbus单线连接,楼主所谓ET12识别不了MB不是控的问题而是MB设置的问题,MB出厂默认是多线连接的,设置为SBus连接就可以了,象你这样就算换了Futaba一样用不了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也是用ET12配MB,可以用wbus单线连接,楼主所谓ET12识别不了MB不是控的问题而是MB设置的问题,MB出厂默认 ...

楼主退魔了哟 别挖坟

网友:
原装电调春夏秋冬完全ok,没必要换

网友AC:
楼主这是强迫症模友的装机,看着就舒服。

网友AD(2021-04-22):
透明塑料管是用来把尾传动轴的固定胶圈桶进尾管里,而且刚好是尾管长度的二分之一。
请问这塑料管是装尾传动轴的塑料管吗
?

网友AE:
热爱贴,,,,,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