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怒削了大疆高清图传

楼主(2019-08-09):
上周大疆发布了今年穿越届的话题之王~DJI-FPV系统
我富有想象力和钱包富有的基友在发布会后第一时间下单了
就这样安装的重任交给我了
手上有的几款机架分别是:优雅、MARK2、MARK4、Johnny
最先动手的是优雅,优雅本身空间比较小,我选择了外挂式安装,装完发现这样安装一炸就会报废。
经过忙碌的一周之后冷静地想想,好像MARK4的安装更加容易,所以开始把全部电设移植的想法

电机电调装完就该安装摄像头了。。。。。WTF。。。摄像头的板竟然装不上。。。
经过测量之后大疆的摄像头尺寸居然是20X20的。标准的"微:"尺寸摄像头是19X19。使用暴力也是没法安装到MARK4上的。

思考了一会人生之后我找出了锉刀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了。。。。

两边都削完之后终于顺利安装

装完,周末试飞去。

吐槽一下:这套图传我拆封的时候就少装了一颗螺丝。。。。。。。

网友A:
牛逼啊,还消外壳,这个机架用的感觉如何,用mark2的架子可以用吗,用小暴龙的加宽塑料下可以吗

网友A:
听说国内只有ce标准才700米距离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国内只有ce标准才700米距离最大?

srrc好不!

网友:
同款电机,电机线我还是觉得用黑胶布绕在机臂上比较漂亮

网友B:
削完不包修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还消外壳,这个机架用的感觉如何,用mark2的架子可以用吗,用小暴龙的加宽塑料下可以吗

这个机架之前装的是RF飞控,感觉和稳定很好飞。MARK2不是很确定。主要是图传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国内只有ce标准才700米距离最大?

已经解开了700MW输出了。网上也有pojieFCC的方法了

网友:
出厂就少颗螺丝!?这品管!?这个产品大疆不出口吗?如此马虎?

网友C:
锉过之后果然完美了,好像还是可以拍到螺旋桨吧

网友A:
如何pojiefcc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锉过之后果然完美了,好像还是可以拍到螺旋桨吧

是的,不过不严重。5143桨出来一点点。
之前蜗牛4K是不会露的

网友:
怎么要思考一下人生才削呢?

网友:
等一下,一般情况不是应该磨一下侧板吗?

网友:
做个相机固定的3d打印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pojiefcc有教程吗

要啥教程,只需要在TF卡新建一个记事本文件,命名为 naco.txt 然后记事本里面的内容打个数字1,保存 插入天空端,开机,就锁定在FCC 700mw和开启8个频道了。

网友:
哇楼上的怎么知道的厉害,我去试试

网友:
有没有能不拍到桨的机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