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wingGPS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9-08-09):
我现在将GPS安装在ARwing由机舱向
电机
过渡的位置,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影响GPS搜星之类的?

网友A:
不会,影响搜星,除非gps模块内有罗盘

网友B:
最好的位置是机盖不是左右各一个进风口? 装那正下面 可以刚好露出半边天线 我的这样装 设备全内置 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搜星,除非gps模块内有罗盘
司南N的GPS就整合了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