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图传的这部件叫什么,萌新求指教!

楼主(2019-08-09):
如图

楼主:
图中鼓包部分!

网友A:
应该是个LDO,降压的,你是不是过压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LDO,降压的,你是不是过压烧了

之前整机泡水了,今天通了下电发现还能显示图像,但是这个东西被击穿了

网友B:
就是降压的,淘宝多买点备用吧,或者废弃的飞控或者图传上面找个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降压的,淘宝多买点备用吧,或者废弃的飞控或者图传上面找个拆下来

好的,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楼主(2019-09-18):
引用 网友B:
就是降压的,淘宝多买点备用吧,或者废弃的飞控或者图传上面找个拆下来

恩,换过了

网友:
都是高手,厉害

网友(2022-08-21):
我是黑羊TBS UNIFY PRO32NANO 指甲盖图传,装在穿越机翼飞死神F7mini上,装完我直接把图传表通过BF刷上去了,根本刷不进去,会有故障,是不是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