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组织了

楼主(2019-08-09):
兄弟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好,请各位海涵。
给各位模友造成困扰表示抱歉。
谢谢会贴的各位朋友,祝你们爽飞!

网友: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楼主在这喷人跟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好不到哪去。航模的技术可以说是无止境的,我本人经常跟我们省航模队的冠军交流玩耍,也没见人家敢吹说固定翼没啥难度了……不知阁下有杰西几成功力?我微信有全国各地模友群几十个,当然不乏**瞎吹之人,看看一笑了之。只提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便可,至于在这发帖喷人?发点您的3D飞行视频出来叫大家鉴赏鉴赏?

网友:
现在流行的120度倾斜盘,是3舵机协同控制。螺距是3舵机同向运动,副翼是两舵机反向运动。对应舵机的输出通道根据所使用的陀螺仪的规定来确定。遥控器发出指令给陀螺仪的通道一般是螺距副翼各用一个单独通道控制,通道顺序根据陀螺仪规定来确定,或者是可以在陀螺仪设置界面自由调整。
如果是舵机直接由遥控器控制,则任选3个通道作为倾斜盘控制舵机,并设定好按正确的方向运动即可。功能较弱的遥控器可能会限制使用特定通道来插上对应舵机,参见具体的说明书即可。
如果是某些少见的结构,舵机运动方式可能不同。如早期的一些结构螺距和副翼都由各自独立的一颗舵机控制,只要任选可用的通道给舵机使用即可。

网友:
群这么多,干嘛一定要去那种地方呢?

网友A:
从玩飞机开始一直单飞,我这人有点孤僻,不喜交友,自己飞,自己修,大机不懂?可以先买小机套机,到手飞,比如伟力110,亚拓150,华科尔之类,飞着飞着你自然就会修飞机了

网友:
买本 遥控直升机安装调试手册,同在哈尔滨

网友:
欢迎来长春,有群好魔友

网友:
一个玩具机商贩想混进航模群推广的节奏?

网友B:
来,牛逼坏了吧你,我咋黑你了,你说说看啊。
谁说的只要淘宝有的飞机自己都买了飞过的,我不过顺着你自己的意思,我发了俩图,一个涡喷,一个涵道,我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听了他的豪言壮语是不是也想核实一下他到底有多牛逼?结果俩都没飞过不谈,自己再补充个200块以下的都飞过,马后炮得可以。
楼主自己就是个玩kt板机的(貌似自己也是卖这个的),从入模开始到今天没有脱离过kt板,可把他牛逼坏了,他的kt板的3a机有翼型。。。。。。有就有吧,咱也没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就说看着没翼型吧?后面他就没玩没了,自己扯什么你们太有钱,你们价值观跟我不同,他晓得的不少硬核知识(比如什么futaba好控,贵控都是纸样子,实际和国产山寨没区别),自己说了一堆之后,自己不开心了,退群了。
我承认我也有说得不太对的地方,不该问你有没有飞过涵道和涡喷,打击到了您老人家,不该问你的3a机有没有翼型,我的本意不过是劝你搞点正经好飞机,不然谁陷在这种乡巴佬的思维模式中都体验不到其他东西。我觉得吧,一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起码你得体验过,起码尝试过,才有资格评价是褒是贬,至于只有你kt板机最无敌,其他全部是垃圾,不好意思,不是我不想教你啥,教了你也听不见。

kt板牛逼!!!
kt板牛逼!!!
kt板牛逼!!!

网友:
跟我们玩固定翼吧

网友:
有一帮热心的老模友,我们在一起七八年了

网友:
楼主这就叫自己菜看不得别人好,自己是井底之蛙还对天不屑一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牛逼坏了吧你,我咋黑你了,你说说看啊。
谁说的只要淘宝有的飞机自己都买了飞过的,我不过顺着你自己 ...

你不准备火锅在这里逼逼啥

网友:
你有涡喷?

网友:
你有涵道?

网友:
有人敢说固定翼没什么难度??太狂了 ,是不是只飞过kt板机,

网友:
不管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虚心学习就好了,模友愿意告诉你知识那是情分,不愿意说那是本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准备火锅在这里逼逼啥

你是什么东西在这儿乱咬人?kt板就是垃圾,还不让人说了?菜鸡

网友:
遇到楼主这样的高手不要乱说话了,挨顿喷多犯不上。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