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502加洗衣粉的粘接强度吧

楼主(2019-08-09):
手里有个断的的脚架,做个实验看看到底502加洗衣粉有多少粘接强度,没想到效果太惊人了根本掰不断,开始没打磨,认为打磨薄了就不结实了,没想到没掰断。
于是打磨好看点继续掰,脚架都变形了还是没有掰断,以后大家有什么零件断了配件要没到的情况可以试试这办法。开始用锉刀磨了半天没磨下多少,后来用砂轮片磨磨了半天,酸碱中和威力太大了。

网友:
这是先撒了些洗衣粉,再滴502吗?

网友A:
太牛了,一直纠结502粘接强度问题,这下解决了,截面也加了洗衣粉吧?

网友:
担心。一旦断了就不是一个脚架的事了

网友:
厉害厉害,我只知道502+纸巾可以变很硬,没想到还可以加洗衣粉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可以修复好多断掉的塑料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一直纠结502粘接强度问题,这下解决了,截面也加了洗衣粉吧?

断面先用502沾,粘好后断面上下左右分别滴502后撒洗衣粉然后上面在滴502叫洗衣粉和502胶水充分反应,有时候会冒缕缕青烟,别怕也就几秒钟,鼻子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了,一直纠结502粘接强度问题,这下解决了,截面也加了洗衣粉吧?

断面正常用502沾好先

网友B:
对比用木粉的,原理有区别吗

网友:
550 脚架 就是这样 设计的啊 ,要让他断好吸收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用木粉的,原理有区别吗

木粉?什么意思

网友:
这跟脚架的材质也有关系吧

网友:
奇思妙想。

网友:
楼主厉害好方法嗯或者餐巾纸也可以尤其在面连接的时候502粘不牢比如眼镜就可以用餐巾裹两圈再滴加502效果贼好比原来的都皮实

网友:
神奇的方法

网友:
我飞直升机那么久,之外刚入魔时炸断过脚加,我是拿3m双面胶跟小的扎带把脚架邦上去,炸鸡只会炸断扎带,而且强度完全虚构高空自旋降落

网友C(2019-09-10):
引用 楼主:
断面正常用502沾好先

断面 都已经 先用 502 粘好了 。——放置 几个小时 之后 么 ???
再四周涂抹 502,然后 涂抹洗衣粉
【洗衣粉 成份复杂:请问 什么品牌?】

网友D:
十几年前修车师傅已经在用这个方法修补油箱,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面 都已经 先用 502 粘好了 。——放置 几个小时 之后 么 ???
再四周涂抹 502,然后 涂抹 ...

定位后马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品牌无所谓我用的奥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前修车师傅已经在用这个方法修补油箱,水管。

我补充还有保险杠,几十万的车保险杠坏了都用这办法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补充还有保险杠,几十万的车保险杠坏了都用这办法沾

洗衣粉是什么成分,见水就会溶化。用洗衣粉加固,为什么不用同材料的塑料沫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洗衣粉是什么成分,见水就会溶化。用洗衣粉加固,为什么不用同材料的塑料沫加固?

洗衣粉属于碱性,酸碱中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衣粉属于碱性,酸碱中和

洗衣服和502酸碱中和比塑料沫强度还高?

网友:
咋不用方便面啦

网友:
这个办法,真是学习了,后悔扔了那么多车零件

网友:
我很多年前都是用502+铝粉粘东西,强度很大。其它还试过面粉,滑石粉等等。最终用铝粉,是因为铝粉是自己用挫刀挫的,颗粒比较大,比较节约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