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自身能扩展陀螺仪吗?

楼主(2019-08-09):
枪控,增加一个陀螺仪,用三轴的数值作为输入。
实现单手拿控,就能实现方向、升降、副翼的控制?
是不是有点脑洞开大了

我记得看过一条关于在舰船上无人机的新闻。
有张图是一位手持枪控的人员,背景即无人机。
估计绝大部分操作由飞控完成,这个仅是辅助作用。
当然了不排除在船上玩平跑。
实在是找不到那张图了。

另外:枪控有类似OpenTX开源的案例吗?

网友A:
你可以先参考frsky、jeti出的带陀螺仪的控,然后自制一个opentx枪控。

网友:
就是一个头追嘛

网友B:
老老实实换个新控吧,自己一旦拆开动了信号有时候会失控,一个新控也就300多直接带个陀螺仪接受我用的就是乐迪的r6就挺好的,接收器带电池电压回传的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参考frsky、jeti出的带陀螺仪的控,然后自制一个opentx枪控。

谢谢您的指导,这可能将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另,我的想法已实现。《 枪控单手模式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换个新控吧,自己一旦拆开动了信号有时候会失控,一个新控也就300多直接带个陀螺仪接受我用的就是 ...

利用已有的枪控已实现我的想法,枪控单手模式的实现

至于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在我拆机过程中了解的情况认为可能性不大。

当然,这还需要在以后的实际使用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