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下能用fport吗

楼主(2019-08-09):
inav固件,om的f4v3飞控,r9mm接收机,就接了三根线,正负和反向sport ,接在飞控的tx6 上,配置也打开fport了,然后端口也在urat6打开串行接收机
但是遥控器就是没反应?这个接线对吗?

网友A:
可以用  我用着  和bf一样设置  需要加两个反向命令  我的教程贴里面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我用着  和bf一样设置  需要加两个反向命令  我的教程贴里面写有

半双工和反向都是on吗?

网友B:
论坛有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帖子

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