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V LC滤波器降低图传闪烁干扰

楼主(2019-08-09):
   水波纹、横纹、推油门一片闪烁·····
   图传干扰确实让人头疼
   模拟也好,数字也一样
   在有效距离内,同样的图传收发和天线,干扰图像信号的罪魁祸首,无外乎就是电流纹波干扰和电磁干扰
   让你读书你不读,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目前最广泛最实际的应用依据,从5G信号到开关灯,都在那4个方程里面,让你wiki你不会,好吧,我们来做 做一个最简单的LC滤波,尽可能地降低电流以及直流电的电磁场对图传造成的影响,可以在有限投入内最大
限度降低直流电的纹波干扰和部分电磁干扰,只是尽可能降低,但也效果奇好
   模友门使用的图传发射和摄像头工作电压不一而至,5-26v都有,考虑到多数玩具上至多配两路BEC(5V、12V)这里就按照经过降压后的12V的输入电压来做,其实5v一样可以用,无非是增加一路滤波的重量
   硬件:我一直用的2596S和4005降压模块,直接从动力电池取电,这两个降压模块是市面上最广泛最经济的DC-DC开关降压模块,十几块钱好几个,两个差别不大 (单个成本:3-5元)
   12V LC滤波组件:蓝宝石16V 470UF电解电容一个,101电感一个,3A磁环线圈一个,JST插头一对  (成本:不超过10块钱,也可应用于5V BEC,让吱吱叫的舵机闭嘴)
   制作方式:BEC12V/5V 正负极并联电容(注意电容是分正负极的,有-号的是负极,正对正负对负),电感和磁环串在正极线上(电感和磁环不分正负极,就是个导体),制作完成
   使用方法:  经滤波后最好是同时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前提满足12V的耐压值),也就是图传和摄像头的电源并联到滤波后的线上,另外如果是PIX这类还要同时给miniOSD供电的,那么滤波电路就分三路,多一路给miniOSD供电,摄像头的信号线S接miniOSD的S-in,图传接S-out,然后miniOSD再接pix,(miniOSD版本多,有的需要在飞控和OSD
端也提供5v输入)
   亲测有效,当然图传的纹波还是有,比以前少,这就是图传收发硬件的另外一回事了,以上是可行经验,亲测有效,不涉及理论知识,当年我该读书的时候我放牛去了,麦氏四方程我会做理论计算,但不知道怎样从实践中去分析和取得数据。
    理论这块块确实没时间去搞,引用下面这段视频,供动手达人去让图传更清晰  电容电感基本用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5428052?from=search&seid=18331287528389467265
   简而言之,从供电上来说(排除图传发射被遮挡),图传闪烁最主要起因就是电流纹波,图传和摄像头中任何一个直接从动力电池取电,纹波波幅会很大,以致于造成接收端信号超频,从而画面闪烁,所以对图传、摄像头、OSD模块进行统一滤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因设备而异),其次才是设备间的频率干扰,说白了就是开车加塞,正常行驶的被突如其来的高纹波的信号给挤占了应有的直行道,上面所做也就是为了规范各自信号的通行,不要乱变道,
   祝福各位模友。
amd32167
2019.8.9

网友A:
LC滤波,L在C前面,你这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滤波,L在C前面,你这反了

哦,那我再画一遍,磁环在电容前面么,应该是磁环到电感,最后才是电容吧

网友:
我就是遇到讨厌的水波纹,才用一块小电池,单独给图传供电了

网友B:
不要用开关电源给接收机或发射机直接供电,除非你弄一大堆LDO等等来滤波,直接换线性稳压,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网友:
2个都叫磁芯电感,试试c-l-c,电感放中间

网友:
水波纹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开关电源给接收机或发射机直接供电,除非你弄一大堆LDO等等来滤波,直接换线性稳压,就什么事情都没 ...

嗯,这个我都试试

网友:
那么复杂?我的一个电感搞定你们遇到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