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楼主(2019-08-09):
请问下大家,好赢多旋翼的电调能不能在固定翼上用100a/6s

网友A:
可以用,但是不要用,多旋翼电调分穿越机和常规多旋翼,前者暴力但是散热性能极差,后者不暴力,效率高但是性能中庸,固定翼用的介于二者之间

网友B:
能用,我手上几个小飞机都是用的多轴电调,没bec的话加个be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