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是在大通海盗2寸机上塞进去了4个独立电调

楼主(2019-08-10):
之前的电装是jumper x86上的,太重了,油门位高,续航短,加上又喜欢大通海盗机架,于是试着把电装都搬过去,4个独立电调,本着折腾的乐趣,没买四合一电调,明天试飞

网友:
估计会抖得一批

楼主:
老哥,的确会抖,不装桨,电机怠速转的时候就会抖,这是什么情况呢?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把这个小飞机的电机装到兔机239的机架上,确实动力不行

网友B:
一台吃撑的海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的确会抖,不装桨,电机怠速转的时候就会抖,这是什么情况呢?先谢谢了

明显电机……调下pid,把滤波调小,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电机……调下pid,把滤波调小,只能这样了

老哥,为什么装jumper x86上正常?科普一下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吃撑的海盗

哈哈,海盗都是就是这么短胖短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这个小飞机的电机装到兔机239的机架上,确实动力不行

换个四合一电调减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为什么装jumper x86上正常?科普一下吖,谢谢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D:
我改了这个机架超级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这个机架超级轻

pid有没有修改?会抖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个四合一电调减重吧

就是用的四合一电调,实际上只用了电机,飞塔是另外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四合一电调,实际上只用了电机,飞塔是另外配的

是的,我买的是120的配置,然后自己配的飞控,图传一体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奇怪

弄好了,和pid那些没关系,是我在blheli里面修改了4个电机的方向,但是bf里面没有勾选反向导致的

网友(2019-10-06):
真不知道为啥那个兔机的油门为啥要过半才能起飞,难道要上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