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装加大翼展Jbug,多图

楼主(2019-08-10):
之前在王冠家买了一台Jbug,可惜制作的时候热熔胶打多了,超重了,我自己的8520空心杯带不动,只能勉强平飞,摸着手里一个2204,1400KV,一个12Ae的电调,我就琢磨着改个无刷吧,然后就改成了下面这张图,也感谢王冠的耐心指导,让这鸡鸡焕发新生,不过后来尾巴太软,炸了后就直接扔了,JBUG这台机子性能很优秀,后来就寻思想再精装一台JBUG,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这台就是我的第一台Jbug,动力很强,可以带图传,可惜尾巴有点软,2s大桨也可以慢慢飘

这就是我这次的精装Jbug,2s动力,尾巴,机翼都加强了

首先做好机身,我使用的是两根5mm粗的木棍夹住机身,打的泡沫胶,因为没有碳方管,手里只有木棍,是方的,好粘贴,就就地取材了

然后制作平尾碳片,碳管加强不多说了

然后制作机身,泡沫胶伺候

然后感觉垂尾强度不够,琢磨了一下把平尾裁开,先安装平尾,再加强垂尾,最后再安装平尾舵面

裁开平尾

安装平尾

纤维胶布粘一半,在纤维胶布中间开好加强垂尾的槽

使用碳片加强垂尾

安装好舵面

然后安装好垂尾舵面

来张背面,性感的小屁屁哈哈哈

然后做机身机翼连接部分

里面还有个支撑架,先放着晾干

然后开始制作机翼部分,这个JBUG的翼展原来只有43cm左右,我感觉有点点小,于是就捉摸着加强大机翼,先裁开机翼,一分为二,

然后我裁了一块15x20的魔术板,用来加大机翼
这是原料,还没裁

弯一弯

热熔胶一打,粘上去

安装机翼我之所以选择热熔胶而不是泡沫胶,是因为泡沫胶干得慢,而且热熔胶很好定型,胶一打,半分钟左右就可以撒手了,魔术板不好弯形状,泡沫胶要等半天
此后我发现机翼两边有点不对劲,然后我就做了两条翼肋

建议用之前机翼里面的翼肋照着做几个,我是用切割垫子上面的圆弧裁的,大概R是30左右吧

翼肋上的两个口子是留给支撑杆的,本来准备在上面打点热熔胶,可是后来发现用不上

粘贴翼肋

然后是制作上反角,原来的机翼是平口,切两个弧口,大概r是1000,然后老样子,弯曲,粘贴

弯曲翼面

两边都粘好的样子

两边采取碳棒加强

这是装好了的空机
然后接下来是电装部分,现在也不早了,各位模友早点休息吧,明天更新电装部分

仅供模友交流学习,转载请标注来源5imx

楼主:
啊啊啊怎么会这样,这是我明天才发的,怎么都出来了,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网友A:
你这设备太大了,jbug用伟力911的接收机,自带两个舵机和有刷电调,很轻,8250减速组动力就很好

网友B:
重型jbug
重型+前拉+三通,这三个因素凑到一起,预计对操控和反应要求较高,对电机及电机座生存力来说是个考验。预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备太大了,jbug用伟力911的接收机,自带两个舵机和有刷电调,很轻,8250减速组动力就很好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装机的时候用的是热熔胶,会超重,勉强平飞,所以我改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型jbug
重型+前拉+三通,这三个因素凑到一起,预计对操控和反应要求较高,对电机及电机座生存力来说是个 ...

不会,之前我用的是2S,也很好飞

网友C:
预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祝爽飞!

昨晚装好机后手抛了一下,可以滑得很远,感觉应该没问题,但是最近南京台风天,不能飞,太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装机的时候用的是热熔胶,会超重,勉强平飞,所以我改2s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320

这是我的Jbug

网友D:
jbug空战版来顶机动性不亚于带副翼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ug空战版来顶机动性不亚于带副翼的机

帅!

网友E:
过度加强 徒增重量

楼主:
今天顶着小雨试了试,这个Jbug性能优秀,半油可空翻,不过机翼两侧需要加强一下,转弯的时候有折翼的风险,改日上图传上视频,这是我加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度加强 徒增重量

jBug的滞空性能十分优秀,这点重量可以承受的住,之前我组装的,上的2S没有加强,结果空中飞的时候折翼解体了,动力太强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ug空战版来顶机动性不亚于带副翼的机

你的桨是扎带固定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桨是扎带固定的嘛?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