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飞机该怎么调哦

楼主(2019-08-10):
孩子的小飞机,放了一段时间,现在不好用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调了,不管咋折腾,就是没反应,小东西不值钱,但扔掉吧,外表看着还没坏。请给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
问下卖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玩具调个啥,没东西给你调的。
一般先开飞机电源,再打开遥控器,油门杆往上打到顶再打到底进行对码,外八或者内八解锁,解锁后会怠速转,这时推油就起飞了

网友:
这玩具就别指望能调什么了。。顶多简单的微调

楼主:
咋折腾就是不能对码了

网友:
玩具而已,调个屁啊,按说明书的步骤一步步来直接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