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能直接给WIFI摄像头供电吗?

楼主(2019-08-10):
我的电源是用3s电池 , 接收器是乐迪AT9的 R9D和R9DS,请问接收器上通道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一个WFI摄像头的工作电压是3.7V-6v,我能直接插接收器的某个通道上供电吗?(平时都是用接收器的某路通道直接给散热风扇供电)

网友:
接收机正常输出电压为5V,是可以接来使用的。

网友A:
然后就要看你电调的BEC工作电流最大多少,超载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就要看你电调的BEC工作电流最大多少,超载就得不偿失了。

你的意思是怕烧电调还是烧接收器,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怕烧电调还是烧接收器,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吧

看来你电路知识很缺乏啊。
接收机不生产电能,它是电能的搬运工,电调出来多少,它就搬出去多少。
电压只要一致,接收机和摄像头都不会烧。
电流超过电调输出能力,那所有的供电就都不正常了,飞机就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怕烧电调还是烧接收器,摄像头应该没什么事吧

单纯只给 5V摄像头 供电,你大可放心 。
接收机 和 电调 都完全 能承受 。。。

网友:
5楼说得对

网友(2019-09-17):
5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只给 5V摄像头 供电,你大可放心 。
接收机 和 电调 都完全 能承受 。。。

测试过了,不行。。。。。待机状态下没有任何问题,但只要操作设备,录的视频文件都是断断续续的,可能是电压或是电流不稳定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不行。。。。。待机状态下没有任何问题,但只要操作设备,录的视频文件都是断断续续的,可能是 ...

那,看来是 舵机电流大,拖垮了 电压。
——建议 去 电子商店 买这种 DC变换器、
(注意 挑选 板子上的 电感 真材实料的)。
——单独给 图传录像模块 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