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地平线卡录,不知道怎么操作,店主也不会。请大神赐教!

楼主(2019-08-10):
淘了一个地平线卡录,不知道怎么操作,店主也不会。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店主也不会还好意思开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店主也不会还好意思开店?

网友:
这种玩具的  一般都要安装app 连接wifi   不过你这个看上去还缺wifi发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店主也不会还好意思开店?

卖这个的都是淘宝上搞库存货、洋垃圾(电子器材类)的店,货源、种类都很杂。
所以店主也不知道很正常,才10元一个,便宜就便宜在这了,人家就是按物料成本卖,能不能用,就看买的人有没有本事了。

楼主不知道怎么用就敢下手也是狠,虽然不贵。而且你应该多在淘宝上其它几家同类的店看看,有买了的人搞懂了发在评论里的。

EFC™ -720 720p HD Video Camera (EFLA800)

说明书地址:

https://www.horizonhobby.com/pdf/EFLA800-Manual.pdf

网友:
你参考带壳子的按钮就知道了。一个开关,一个拍照/录像,还有一个是模式键,切换拍照和录像模式

画质很感人,但是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哈哈

网友:
哦对了,据说没有视频输出

网友:
十块,那绝对OK,你接在接收机上,有一条信号线,按一下开始录像,再按一个关,快按二下就照片,像素就不要要求了,年代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