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新机试飞

楼主(2019-08-10):
之前金鱼尾和尾巴右飘,降了感度,调了各项参数。好了,但急螺距甩尾巴,又回弹。是什么问题?之前尾舵机更换孔位,各球头扣用球头刀修了,很顺滑。

楼主:
陀螺仪用的是vbar neo pro

网友A:
甩尾是尾巴中立点没调好。行程要到位。。

网友:
转速提上去,整体螺距降下来,尾舵机考虑一下更换…都试试

网友B:
什么尾舵

网友:
尾桨多大的

网友C:
我的520昨天试飞的,也是金鱼尾,怎么调都不行,定速高低都一样,急推螺距还会出现抽尾,回来检查,球头扣和球头很紧,磨了一下顺滑了很多,还没试飞,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转速肯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520昨天试飞的,也是金鱼尾,怎么调都不行,定速高低都一样,急推螺距还会出现抽尾,回来检查,球头扣 ...

我也磨了,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尾舵

Kst套装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甩尾是尾巴中立点没调好。行程要到位。。

向内2-3度,尾巴左右行程到不干涉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520昨天试飞的,也是金鱼尾,怎么调都不行,定速高低都一样,急推螺距还会出现抽尾,回来检查,球头扣 ...

你的是套装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套装的嘛?

对,我的也是kst舵机套装,但是我觉得磨完了顺滑很多,之前真的很紧,现在还没试机呢,如果尾部整体都顺滑,不是机械的原因,那就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D:
试下把电调定速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把电调定速关了

电调是精灵定速

网友E:
检查尾巴的机械问题吧,设备问题基本不太可能,之前塑7也是金鱼尾,飞这么多飞机基本装好顺滑是不会有金鱼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尾巴的机械问题吧,设备问题基本不太可能,之前塑7也是金鱼尾,飞这么多飞机基本装好顺滑是不会有金鱼 ...

那里都挺顺滑了,悬停震动700.也不高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