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答下0714折款舵机

楼主(2019-08-11):
本人手里2套这样的舵机、调试中力点的时候突然发现舵机很热、大概2、3分钟舵机温度竟然达到了58度、非常烫、请大神帮忙解答下是舵机的问题还是我个人操作的原因导致舵机非常烫、大家往下看

每次看装飞机时我都是用这个小设备来调试中力点、右边的转纽可以控制舵机旋转的速度、图片上开的是最快速度、最快速度下连续旋转3分钟左右、

时间越长温度约高

平时用这个小设备只是调整中力点、几乎通电几秒钟、这么短的时间舵机根本不可能发热、今天通电时间多长的原因是舵机摸完油之后会很紧、我想看看是不是这个油我是用错了、大家注意看舵机的齿轮颜色、

就是这个油、从接触航模到现在本人就落下这个习惯、我购买的每套舵机、开封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上这个油、然后再装机、这个油的功能图片上有介绍、具体用量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在这个论坛看到一个大神就是先给舵机上油、而且很多、他上的油我不清楚是什么牌子的、就买了这款、而且我几乎完全的效仿这位大神、最开始每个舵机都上了非常多的油、可每次上完油之后都发现很紧、最后一个朋友告诉我不需要多上、也不需要上、从这以后我再买舵机、上的油会比之前少一些、(还是很多、只是比我之前上的好少)可无论上多上少舵机都会比没上油之前要紧、我想问大神、这个油是否对舵机齿有保护、舵机发热是否和我上这个油有关、毕竟上了会很紧、这个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舵机使用、

这是0714舵机的参数

联系旋转3分钟左右达到58度、我用的是调舵机中力点的设备、舵机发热是否与这个设备有关、因为这个属于2S电直连吧、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希望大神能帮我解答谢谢!重点问题1、这个油是不是舵机齿用的、2、这个油是否能起到保护齿轮润滑的作用、3、这个油的用量在多少、4、为什么上完油中后会比较紧、是油比较粘吗?5用调试中力点的设备连续让舵机工作、是否也是导致舵机过热的原因、6、舵机保养都用什么齿轮油、问题比较多、麻烦各位大神了、多谢!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吧,连续工作这么久都会热的

网友:
1520us/333hz 有对应吗?

网友:
你的 舵机 都没有 装 舵臂,是 零力矩的,
居然 58度 温度,显然 不正常、非常 不正常

建议你 查看查看:该舵机的 说明书 工作电压

是 3.3V 还是 5V —— 小心 全部烧毁 。。

网友:
不用上那么多油,油太多了阻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