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两款飞机好飞么

楼主(2019-08-11):
改玩固定翼了,目前水平是常规飞机已经熟练了,冲浪者可以手接降落, 准备飞3D机,左面这个1.1m,右面这个1.4m

网友:
kt的3d 别买。 这个启迪的电池仓很小

网友:
一个3d一个3a,342那飞机很好飞

网友A:
不久前不是问过了么? 48寸342啊,难道忘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4392

网友:
3D那个不要买。3A那个不错挺好飞的!不过你是飞冲浪后想飞这个的话还是建议先练习模拟器吧!当然你是土豪的话就没关系!

网友:
想飞好3d还是从板机练起吧。EPP板机便宜、好带,耐摔、好修,而且容错率高,是新手晋级3D之首选。

网友:
天翼有款轻木和PP板结合的30E,加运费400左右,修理比较简单适合练习

网友:
342那个可以买魔术板的,好修,但是比较软,自己多加几根碳片做一下加强,kt板一摔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久前不是问过了么? 48寸342啊,难道忘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4392
...

哎呀,确实记性越来越无语了,发帖之前我还恍惚了下呢,想着是不是在哪问过、、、、

网友:
3D机不好飞

网友A:
不能一棍子打死。3D的平飞和慢飞稳定性的确不如3A,但无与伦比的推重比,救机基本没不可能的,然后要练吊机基本功的话也只有3D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棍子打死。3D的平飞和慢飞稳定性的确不如3A,但无与伦比的推重比,救机基本没不可能的,然后要练吊 ...

我飞过这机子,个人认为没其他3D机好飞

网友:
操作熟练以后都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这机子,个人认为没其他3D机好飞

KT的是不行,我推荐的是天翼48寸那个,内部有一半轻木结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的是不行,我推荐的是天翼48寸那个,内部有一半轻木结构的。

楼主只问的是他的这款3D与3A,我也只针对楼主的这两款飞机。

网友:
还是建议先从f3p练起,比这耐摔,空机也就100左右,全部超不过400

网友C:
3d和3a的飞机差别很大,很难一起比较,但这两款飞机都不太好。前一款只是听说不好飞,后一款我飞过非常难飞,升降舵舵面设计有问题,一旦拉杆两边舵面就会变形产生差动,然后就是飞机进入螺旋,几乎救不起来。如果推荐的话3d机如果零基础最好飞f3p,飞过f3p的建议天翼的15e或30e,如果入3a可以试试阿波罗50或fms的大3a,这些飞机要好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和3a的飞机差别很大,很难一起比较,但这两款飞机都不太好。前一款只是听说不好飞,后一款我飞过非常难飞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