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回收利用的问题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9-08-11):
玩航模这么多年了!每年都在不短的进新的锂
电池
!现在发现家里已经有上百个废电池了!这些废电池放着也危险有很多其实只是坏了其中一片,也就是说其他几片还是能用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拆开把几个坏的锂电池拼出个好的用。有经验的给点意见吧!谢谢了!当然如果有好的贴也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A:
闲鱼上有回收锂电池的,直接搜锂电池回收

网友B:
可以拼着用,但是性能会下降,我拼过的电池都不做动力电。也有一定风险,毕竟厂家都不建议私自拆装电池

网友C:
注意不要短路,片与片之间是用双面胶粘的,记得用比较快的美工刀慢慢的滑开,直接用手掰开不行,或者先用热风枪吹热再试试能不能掰,不能就刀片慢慢滑,其他也没什么,就是小心点,知道原理就可以了,我一直这么弄

网友D:
现在很头疼,锂电池不让寄,本地回收基本又没,寄过去邮费也很贵,我只有几百块植保机电池哎

网友E:
不能自己拼,除非是同一品牌和参数一样的,但是组好了只能当控电用。
当动力电不行的。

网友F:
直接坏的拆了降S比较好。

网友G:
重组后 可以很好的利用 可以做手机移动电源 做手电的电源 做剃须刀的电源 做燃气灶的电池 做收音机的电源 做MP3 的电源 。。。。。

网友H:
买个电池内阻仪器,重新配对重新组合。 一直这样搞,每次能够复原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