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Tiny Hawks 怎么改接收

楼主(2019-08-11):
最近入手了一步tinyhawks,手里只有地平线家的控,还有一个dsmx的微型接收,请教各位大神该怎么接线?非常感谢Orz

接收机

接收机

说明书

说明书

dsmx接收

dsmx接收

网友A:
我直接焊上了 两个接收机都能用

网友B:
接RX1通道为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焊上了 两个接收机都能用

就是按照图示位置焊上去 电阻不用去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RX1通道为SBUS,

大哥,dsmx的接收机怕是不能接sb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dsmx的接收机怕是不能接sbus?

接线端口一样吧,在飞控调参界面遥控协议改成DSM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端口一样吧,在飞控调参界面遥控协议改成DSMX。

好吧,谢谢指导。